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方法

楼主(2016-03-06):
在电子设备中,集成电路的应用愈来愈广泛,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识图是电路分析中的一个重点。
1.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功能说明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功能。
(1)它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的完整工作情况。
(2)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中画出了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这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是相当方便的,但采用这种表示方式的情况不多。
(3)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相差不大。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为参考电路,这一方法在修理中常常采用。
重要提示
一般情况下,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2.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特点说明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图具有下列一些特点。
(1)大部分应用电路图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更为不利。
(2)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元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由于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而造成的。实际上,无论是对识图,还是对修理也好,集成电路都要比分立元器件电路更为简单。
重要提示
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在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性,在掌握了
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3.了解各引脚作用是识图的关键
要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的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的作用就方便了。
例如:知道集成电路的①脚是输入引脚,那么与①脚所串联的电容就是输入端耦合电容,与①脚相连的电路就是输入电路。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查阅有关资料、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和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的特征进行分析。
对第三种方法来说,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4.电路分析步骤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的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直流电路分析。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
注意:电源有多个引脚时,要分清这几个电源引脚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是前级电路、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分清。分清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2)信号传输分析。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
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输出引脚时,要清楚是前级电路还是后级电路的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要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3)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要借助于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4)掌握引脚外电路规律。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
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5)分析信号放大、处理过程。分析集成电路内电路的信号放大、处理过程时,最好是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
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了解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最后信号是从哪个引脚输出的。
(6)了解一些关键点。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
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
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0V。
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0V。
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
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若不等,则必定是线圈开路了。
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 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则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