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的拒跳和拒合的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06):
  变电所中对负荷的停、送电的操作,关键的设备是高压断路器,也叫高压油开关,它的好坏直接决定整个变配电系统能否正常运行,是高压供、配电系统中最容易出现故障的薄弱环节,影响高压断路器不能正常工作的因素很多,主要存在于人为因素和设备自身因素等诸多原因,主要归纳为如下几点原因:
  1、高压断路器无法正常合闸送电,此现象称为高压断路器开关的拒合现象,此现象在事故现场中经常出现。
  2、高压断路器无法正常分闸停电,此现象称为高压断路器的拒跳现象,在现场事故处理中,此现象较普遍存在。
  3、还有影响油开关不能正常分、合闸现象,是由于合闸、跳闸熔断丝熔断、保护干线断线、控制开关失灵损坏等很多原因,由于这些原因在现场事故处理中很容易判断和解决,在这里就不在详细叙述了。
  如何保证它可靠安全的运行,是变电所设备管理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下面就变电所出现的高压断路器拒合、拒跳故障现象结合实际,说明一下它的解决方法。
高压断路器拒合原因分析
  1、高压断路器拒合现象
  高压开关柜经检修调试以后,变电所值班员操作高压断路器时,第一次合闸和分闸操作均能正常动作,但当第二次合闸时,就产生拒合现象。事故警报均正常动作,发出声响和提示信号。
  2、高压断路器拒合原因分析
  现场检查保护回路接线均和原图纸相符,检修过程没有出现更换设备和变换接线的情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经检查发现,只要高压断路器一分闸,防跳继电器TBJ就吸合并保持。从最后一页附图可知,TBJ是在高压断路器分闸时靠其电流线圈启动的。启动后,TBJ常开触点闭合,信号灯LD与TBJ电压线圈两端串联,因此220V控制电源加在LD与TBJ电压线圈两端。LD为节能型信号灯,其等效电阻约 22kΩTBJ为中间继电器DZB—15B/220V、0.5A型,其电压线圈直流电阻为9kΩ。经过查找资料并计算得出,LD两端电压为 156V,TBJ两端电压为64V,现场实测与计算基本相符,此中间继电器的返回电压按出厂标准为不小于额定电压的3%,由此可见,造成第二次合闸时的拒合现象是由于TBJ电压线圈有足够的保持电压,因此切断了合闸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