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使用注意事宜

楼主(2016-03-06):
   压力变送器在使用安装前应如何正确安装呢?下面李工带你简单了解一下压力变送器安装步骤及注意事项。
  特别说明:电缆接线端口已加装了防潮保护套,使用过程中切勿剪断电缆或损坏保护套,以免产品失去防潮功能而导致其失效。
  变送器应安装于通风、干燥、无蚀、阴凉处,如露天安装应加防护罩,避免阳光照射和雨淋,否则将会使变送器性能降低或出现故障。
  变送器利用压力接口螺纹(标准配置为M20×1.5)直接安装在被测系统的管道或容器壁上,不必使用安装支架。产品压力接口(标准配置)备有密封槽,被测压力较大时,加装尼龙或紫铜垫片可保证良好密封。
  安装变送器时,请注意须使电缆与产品同向转动,否则,会影响产品的防护效果并导致产品故障。
  零点(Z),量程(S)可调产品调试方法:拧开标有需调整参数点的螺丝,用小螺丝刀伸入其中,轻轻转动可调电阻,并同时监控数据,调试完毕,拧紧螺丝,以免潮气进入。
  变送器属精密仪器,安装时忌强力冲击、摔打,拧紧力矩应小于70Nm,小量程变送器(量程小于0.5MPa)拧紧力矩应小于14Nm。
  注意保护变送器引出电缆。在工业现场使用时,建议使用金属管保护或者架空。切勿松动电缆引出端的密封螺帽,避免潮气进入。
  被测介质温度高于变送器规定使用温度时,应使用引压管或其他冷却装置,把温度降至变送器规定使用的温度范围内。
  压力变送器采用不锈钢制作,具有一定的耐腐蚀性,如被测介质腐蚀性较强,应选用耐腐蚀材料制作的变送器,要防止引压孔堵塞,在工作温度范围内不应凝固成对敏感芯子造成损坏的固体。
  清洁变送器压力接口和引压孔时,应使用三氯乙烯或酒精注入引压孔中,并轻轻晃动,再将液体倒出,如此反复多次。禁止使用任何器具伸入引压孔中,以避免损伤敏感芯子。
  上述内容是对压力变送器安装方法的介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严禁系统过载,被测压力不得超出压力保护极限。如输出异常,请停机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