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制动停机下滑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6-03-06):
        制动时停机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产生的原因在于电动葫芦长期停用时,有人误调整制动调整螺母,或制动环磨损过大,使制动弹簧压力减小,制动力降低,当停机时,制动不可靠,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这种情况只要按葫芦说明书要求,重新调整制动螺母即可。但工作中应注意,起升重物时,禁止调整、检查和维修制动器。

       有时,调整了制动螺母,停机下滑距离仍超过规定要求,碰到此类情况,就要考虑其他原因。
首先先拆开制动环,检查制动面上是否粘有油污,如粘有油污,摩擦系数降低,会使制动时打滑,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仅调整制动螺母用处不大,这时只有彻底清洗制动面(清洗易用轻质汽油),恢复制动面摩擦系数;

      其次,如制动环松动或损坏,制动环无法保证有效制动,只有更换制动环;有时发现制动环未损坏,仅制动环与后端盖锥面接触不良,制动时,制动面接触过少,制动力过小,使下滑距离超过规定要求,检修时,为了增大制动力,应查找出接触不良的位置,进行修磨,增大制动时的接触面,无法修磨时,需更换配件;葫芦电机联轴器窜动不灵或卡死,停机后,制动环与后端盖锥面接触不良或无法接触,使葫芦制动效果时好时坏,这类情况,应对联轴器进行检修或更换。

      另外,制动器压力弹簧长期使用产生疲劳,使弹簧力变小,停机时,制动不牢固,则应更换弹簧,重新调整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