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漏电原因及解决对策

楼主(2016-03-06):
由于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流都含有高频成分,采用变频器驱动时由高频成分所造成的漏电电流要大于电网电源供电时的漏电电流。因为断路器的种类很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变频器电线和电机的绝缘都没有问题,仍然有可能出现由于高频成分的漏电而造成的误动作。因而,可能的原因最主要是漏电流设定值太小或变频器的谐波分量太大造成。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加以解决:
(1)将漏电断路器动作的灵敏电流值提高到容许的水平。
(2)采用带有高次谐波对策的漏电断路器。
(3)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设置零相电抗器,抑制零相电流。
(4)尽量缩短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的电线长度,并尽量将电线架离地面,以减少浮游电容及漏电电流。
(5)当无法改变漏电断路器动作的灵敏电流值时,在分支电路和包括变频器的回路中设置绝缘变压器。
(6)选择静电容量小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