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地方式

楼主(2016-03-06):
所有变频器安装在金属板上。所有柜子的金属板可靠连接,再接地。
   变频器接地PE端子接金属板。
   电机全部使用四芯线其中一根一端接电机外壳,一端接对应变频器的PE端。
   PLC底板和通讯口本身是连接的,沿通讯电缆单独敷设一根4平方RVV软线,作为接地线,一直到通讯电缆的尽头,通讯电缆的屏蔽层两端(包括中部几点)接到此线。该线只有一点接到地。
   PLC传感器屏蔽层也必须远端接地。(如果中间不能连接,也应使单独用RVV线将两台设备连接)。
   总的说,就是变频器系统需要独立连接所有外壳,然后接地。
   PLC、通讯系统也是单独连接,然后接地。
  题外话:对于PLC、传感器的直流供电,要求使用一台380/220带隔离的变压器,接开关电源。用它对PLC、变频器的Profibus供电。
***** 变频器的接地 *****
因为,变频器对电机的驱动,相当高频载波的频率调制。在电机电缆(电机线圈对外壳)处,由于介质电容,会有泄漏电流的存在,也会有射频干扰的产生。事实上,变频器不使用供电系统的中性线。变频器内每相进线都有Y形电容,并且通过一阻容接了外壳PE。如果电机的外壳和变频器的PE连接,就可构成回路,使泄漏电流返回变频器三相的中点。尽管使用四芯橡胶护套线,仍然能有效减少对外界的干扰。因为这样的接法,电流之和等于零。
如果,使用屏蔽电缆连接电机,也要这样处理(用四芯)。但很少使用屏蔽电缆。
***** 控制系统供电 *****
同样的道理。控制系统的供电在设计的时候,也不应该使用电源的中性线。实际中,380V经过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使控制回路的供电独立。(每个柜子一套)。
***** 通讯线路 *****
通讯线路需要连接多个柜子,距离较远。你使用柜子外壳连接是不可以的。可靠的办法还是单独敷设一根RVV/4mm线沿着通讯线路,通讯电缆的屏蔽层接到此线上,此线接地。我不采用到处接地的做法。而是处理好通讯电缆的所有接头,不接到金属底板的做法。因为处理不好,很可能柜子与柜子之间仅仅有通讯电缆连接!!
所以,不要使用那个中性线,不要使用那个220V。(生产线上的220V插座是单独供电,另要一个开关在总进线处)。
***** 其他的要求 *****
和变频器有关的线头处理好,压接不要出毛刺。
接地点接触截面宽点,要检查一下接触良好。
柜内动力线和控制线尽量分开(可以左面动力右面控制,也可控制线入槽,动力线直接进出),控制线一个回路的,走在一起。(一般使用多芯电缆线)
通讯线路悬空(因为变频器都是紧密安装的)处理好接头的屏蔽层连接(去毛刺)就好。尽量单独走线,(有时使用镀锌管单走通讯电缆)
实践中,Profibus都可以跑到1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