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中断计数!程序中划红线的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将10赋给它?

楼主:
请教大神,该程序中划红线的怎么理解?为什么要将10赋给它?

网友A(2016-03-08):
应该是百位十位为零就不显示零 ,就是灭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百位十位为零就不显示零 ,就是灭零

那为什么要等于10呢?10=0x0a=0000 1010;这样数码管好像会显示。(共阳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要等于10呢?10=0x0a=0000 1010;这样数码管好像会显示。(共阳极)

等于10是因为相当于数码管段码第10个0xff赋给了P0口,数码管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于10是因为相当于数码管段码第10个0xff赋给了P0口,数码管不显示了

感谢大神,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