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显示不能定义,与51单片机的基础配置有关系吗

楼主(2016-03-07):
问得不够清楚,是什么不能定义呢?

网友A:
好像没见51头文件,是不是,你忘了写了

楼主:
你那里似乎是两个c文件,一个是1602的驱动,另外一个是主程序,主程序中有头文件,而第一个1602的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在程序前面加个#include就可以了

加了头文件后,怎么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下这程序有错误吗,这是一个计步器的程序

我刚才给你编译了一下,你最主要的问题是,顺序性错误,头文件应该写在头,然后编译,一个个问题解决,问题很多,能看出来,你是在网上找的资料,所以,你要仔细读你的程序。编译,然后逐个排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