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段关于蓝牙控制led亮的代码,但是为什么led不会亮,但是能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16-03-0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
sbit d4=P1^3;
sbit d5=P1^4;
static uchar z=0;
void init()
{
        TMOD=0x20;
     PCON&=0x7f;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0;
        //RI=0;
        ES=1;
        EA=1;
}
void main()
{
        init();
        P1=0xff;
        while(1)
        {
                switch(z)
                {
                   case 0x01:d1=0;break;
                   case 0x02:d2=0;break;
                   case 0x03:d3=0;break;
                   case 0x04:d4=0;break;
                   case  0x05:d5=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uchar i;
         //ES=0;
         if(RI==1)
         {
                 RI=0;
                z=SBUF;
         }
         SBUF=z;
         while(!TI);
         TI=0;
}

楼主:
蓝牙是HC—05

网友A(2016-05-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
sbit d4=P1^3;
sbit d5=P1^4;
static uchar z=0;
void init()
{
        TMOD=0x20;
        PCON&=0x7f;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0;
        RI=0;
        ES=1;
        EA=1;
}
void main()
{
        init();
        P1=0xff;
        while(1)
        {
                switch(z)
                {
                   case 1:d1=0;break;
                   case 2:d2=0;break;
                   case 3:d3=0;break;
                   case 4:d4=0;break;
                   case 5:d5=0;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uchar i;
         //ES=0;
         if(RI==1)
         {
                 RI=0;
                z=SBUF;
                                SBUF=z;
         }
         z=z-'0';
         while(!TI);
         TI=0;
}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2017-08-14):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记录下来,请问,用PC怎么样连接,发信息过去蓝牙模块呢?

网友C:
如果串口可以了,那蓝牙只要连接成功就好了,PC用个USB-TTL再接蓝牙模块,用个串口助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