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驱动32*64双色LED点阵屏,为啥从来没亮国?

楼主:
我参考改的程序,向驱动下32*64的双色屏,屏是好的。就是驱动不起来。请大家给我分析下啊。搞了一周了。还是不亮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HC138_A=P0^0;
sbit HC138_B=P0^1;
sbit HC138_C=P0^2;
sbit HC138_D=P0^3;           //138, 4, 5
sbit HC138_OE=P1^4;         //138 6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HC595_CLK=P1^5;    //595 11 时钟
sbit HC595_GD=P1^6;    //595 14
sbit HC595_LAT=P1^7;    //595 12 STR锁屏
sbit HC595_RD=P3^5;    //595 14
unsigned char r_data[8], g_data[8];
unsigned char k, t, m, n, p, state;
//********************///////////
void Delay(uchar us)  //5,7,9
{
while(--us);
}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rdd, gdd)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

                HC595_RD=rdd&0x80;
                rdd=rdd<<1;
                HC595_GD=gdd&0x80;
                gdd=gdd<<1;

                HC595_CLK=1;
                HC595_CLK=0;
        }
}
/********************/
void main (void)
{
        n=0;
        state=0;
        while(1)
        {
            for (p=0;p<64;p++)
                {
                        for (t=0;t<16;t++)
                        {

                                HC595_LAT=0;
                                HC595_CLK=0;
                                HC138_OE=0;

                                if (state==0)
                                {
                                        for (k=0;k<4;k++)
                                        {
                                                g_data[2*k]=0xff-hanzi[0+k][t*2];
                                                g_data[2*k+1]=0xff-hanzi[0+k][t*2+1];
                                                r_data[2*k]=0xff-hanzi[0+k][t*2];
                                                r_data[2*k+1]=0xff-hanzi[0+k][t*2+1];
                                        }
                                }
                                else if (state==1)
                                {
                                        for (k=0;k<8;k++)
                                        {
                                                g_data[k]=0x00;
                                                r_data[k]=0xff;
                                        }
                                }
                                else if (state==2)
                                {
                                        for (k=0;k<8;k++)
                                        {
                                                g_data[k]=0xff;
                                                r_data[k]=0x00;
                                        }
                                }
                                else if (state==3)
                                {
                                        for (k=0;k<2;k++)
                                        {
                                                g_data[2*k]=0xff-hanzi[4+k][t*2];
                                                g_data[2*k+1]=0xff-hanzi[4+k][t*2+1];
                                                r_data[2*k]=0xff-hanzi[4+k][t*2];
                                                r_data[2*k+1]=0xff-hanzi[4+k][t*2+1];
                                        }
                                        for (k=2;k<4;k++)
                                        {
                                                g_data[2*k]=0xff-hanzi[6+k][t*2];
                                                g_data[2*k+1]=0xff-hanzi[6+k][t*2+1];
                                                r_data[2*k]=0xff-hanzi[6+k][t*2];
                                                r_data[2*k+1]=0xff-hanzi[6+k][t*2+1];
                                        }
                                }
                        for (k=0;k<8;k++)
                        {
                                write595(r_data[k], g_data[k]);
                        }

                        HC138_OE=1;
                       // HC138_OE=0;
                        HC595_LAT=1;
                        HC595_LAT=0;
                        HC595_CLK=0;

                        HC138_A=t&0x01;
                        HC138_B=t&0x02;
                        HC138_C=t&0x04;
                        HC138_D=t&0x08;

                        Delay(2);

                        }
                }

        state=state+1;
        if (state>3) state=0;
        }
}

网友A(2016-03-08):
弱弱地问一句 LZ ,用什么单片机?要显示什么内容?怎么又多嘴了。

网友B:
啥也不显示。就是要它亮起来。花了好长时间了。都亮不起来。

网友C:
错啦错啦

网友D:
你的屏可能有频率保护电路,用1K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的屏可能有频率保护电路,用1K

用1k电阻把P0.0上拉,再你要检查你的屏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直接把OE接VCC或GND就行。

网友B(2016-07-06):
不行。用了上拉电阻还是不亮

网友E:
8.2.2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F:
程序的问题,好好搜一下论坛里的程序很多,感觉你的使能没打开。138OE=0;延时一下138OE=1;

网友G:
哦,如此恶的神奇

网友H(2016-09-10):
我的也不亮。。。

网友I(2016-12-18):
写个随机数产生程序所有io口随机输出白噪音数据,这种数据会向寄存器发送胡乱的指令,寄存器响应后会点亮或熄灭任何led,接上后还是不亮就是硬件有问题了,需要调整数据输出的频率。

网友J:
单步执行看看啊

网友K:
是不是驱动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