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教我算下Vref的值

楼主(2016-03-08):
(图片)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你重新传下

网友A:
VREF 用R5 R6分压可得TL431 1脚的电压,而TL431脚电压为2.5V

网友B:
这个图的目的是得到Vref为5V的恒压源,两个分压电阻相等,输出就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的目的是得到Vref为5V的恒压源,两个分压电阻相等,输出就是5V

但是万用表测出来是0.82V

网友C:
看你是基于哪个位置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基于哪个位置测量了。

我在C6两端测的。我直接用ADC采样也是0.82V,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