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单按键单击、双击、长按功能

楼主(2016-03-08):
自己整理的单按键程序,请大家指正,附件里有详细的注释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
#include "keyboard.h"

/***************************************************************************
程序功能:一个按键的单击、双击、长按。三种按键方式,然后做不同的处理。
                                        这里以P1口的LED变化作为测试
                                        单击:点亮P1口的第一个LED(低电平点亮)
                                        双击:点亮P1口的第二个LED(低电平点亮)
                                        长按:点亮P1口上的8个LED(低电平点亮)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driv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r_cnt1 = 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key_no;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_input;  //read the I/O states

        switch(key_state_buffer1)
        {
                case key_state_0:
                        if(key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1;
                                //按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 == 0)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状态
                                //消抖完成,key_timer开始准备计时
                                //状态切换到按下时间计时状态
                        }
                        else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按键已经抬起,回到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完成软件消抖
                case key_state_2:
                        if(key == 1)
                        {
                                key_return = key_click;  //按键抬起,产生一次click操作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
                        }
                        else if(++key_timer_cnt1 >= 100)  //按键继续按下,计时超过1000ms
                        {
                                key_return = key_long;  //送回长按事件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1)  //按键释放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切回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
函数功能:中层按键处理函数,调用底层函数一次,处理双击事件的判断,
                                        返回上层正确的无键、单击、双击、长按四种状态
本函数由上层循环调用,间隔10ms
***************************************************************************/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_buffer2 = key_state_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r_cnt2 = 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key_no;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_driver();

        switch(key_state_buffer2)
        {
                case key_state_0:
                        if(key == key_click)
                        {
                                key_timer_cnt2 = 0;  //第一次单击,不返回,到下个状态判断是否会出现双击
                                key_state_buffer2 = key_state_1;
                        }
                        else
                                key_return = key;  //对于无键、长按,返回原事件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 == key_click)  //又一次单击,时间间隔小于500ms
                        {
                                key_return = key_double;  //返回双击事件,回到初始状态
                                key_state_buffer2 = key_state_0;
                        }
                        else if(++key_timer_cnt2 >= 50)
                        {
                                //这里500ms内肯定读到的都是无键事件,因为长按大于1000ms
                                //在1s前底层返回的都是无键

                                key_return = key_click;  //500ms内没有再次出现单击事件,返回单击事件
                                key_state_buffer2 = key_state_0;  //返回初始状态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B:
看不懂,不过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C(2017-11-12):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给大家省点黑币:

这个仿真怎么做

网友D:
刚在学习51,还看不太懂,谢谢你们

网友E:
Timer0_init()函数和key_init()函数怎么不写?

网友F:
看看编程思路,学习下!

网友G(2017-12-22):
值得学习,很有帮助啊,谢谢楼主

网友H:
下载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I(2018-02-09):
非常感谢管理员 又省了一笔黑币   我非常崇拜管理员  你绝对是一个很牛逼的人

网友J:
好贴!状态机方式处理键盘,非常稳定的!

网友K(2018-03-18):
多谢分享,新人表示感谢

网友L(2018-07-16):
谢谢,真好需要这个!

网友M:
这个头文件怎么在主程序调试?麻烦高手写一下主程序

网友N(2018-11-29):
很好,学习到了 。。。

网友J:
程序写的非常好,而且楼主有个好习惯,注释很详细,棒!

网友O(2019-04-14):
唉,没有往下看就下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P(2020-03-01):
最后判断应该是"小于"50吧

网友Q(2020-07-07):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给大家省点黑币:

楼主的头像好生眼熟啊,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R(2020-09-09):
包含了一个特殊的头文件,难搞

网友S(2021-12-04):
看起来逻辑很细密,赞一个

网友T:
编译通不过,提示: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按键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按键.C...
按键.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keyboard.h'
按键.C(14):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16): error C202: 'key_no':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19): error C202: 'key_input':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23):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25): error C202: 'key_state_1':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28): error C202: 'key_state_1':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32): error C202: 'key_state_2':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38):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41): error C202: 'key_state_2':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44): error C202: 'key_click':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45):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49): error C202: 'key_long':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50): error C202: 'key_state_3':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53): error C202: 'key_state_3':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55):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68):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70): error C202: 'key_no':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77):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78): error C202: 'key_click':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81): error C202: 'key_state_1':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86): error C202: 'key_state_1':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87): error C202: 'key_click':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89): error C202: 'key_double':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90):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97): error C202: 'key_click': undefined identifier
按键.C(98): error C202: 'key_state_0':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编译通不过,提示:
Rebuild started: Project: 按键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你没有把头文件放进去,当然会报错了,你看我帮你整理了一下 工程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你没有把头文件放进去,当然会报错了,你看我帮你整理了一下 工程

谢谢指教

网友V(2022-04-09):
学习学习,编程思路很好。

网友W(2022-05-19):
编程思路很好。

网友X(2024-07-31):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楼主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