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51单片机引脚锁存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例如:
#include "reg51.h"

sbit  S1=P2^0;
sbit  LED=P2^1;

void main()
{
   while(1)
   if(S1==1)
    {
      LED=0;
     }
}

S1是一个点触开关,暂时不考虑防抖,如果想要点触开关S1按下之后,保持住LED=0的状态,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在LED=0外面加一个while(1){}

网友B:
回帖奖励 +10

用一个flag  标志位来解决

网友C:
回帖奖励 +10

用while保持按下状态。

网友D:
回帖奖励 +10

{
   if(S1==1);
   while(1)

    {
      LED=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