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段点阵滚动显示的代码,但是每一段结束会有如图错误

楼主(2016-03-08):
驱动点阵的是max7219,代码在下面,要动态显示的是”I 爱心 U“,心形符号打不出来,用文字表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uchar code disp1[5][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18,0x18,0x18,0x18,0x18,0x3C,0x00,
0x66,0xE7,0xFF,0xFF,0x7E,0x3C,0x18,0x00,0xC3,0xC3,0xC3,0xC3,0xC3,0xC3,0x7E,0x3C,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i=0;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
void main(void)
{

//Write_Max7219(0x0f, 0x00);
//Delay_xms(50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TR0=1;
           EA=1;
           while(1);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tmr=0,j=0,k=0;
         TH0=0xfc;
         TL0=0x67;
          Delay_xms(50);
Init_MAX7219();
Delay_xms(200);

                 while(1)
{

  for(j=0;j<5;j++)
  {
   for(i=1;i<9;i++)
    Write_Max7219(i,disp1[j][i-1+k]);
   Delay_xms(500);
  }

  Delay_xms(200);
   k++;
if(k>=8)k=0;
  tmr++;
  if(tmr>=250)
        {
           tmr=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