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计算器用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6-03-08):
51单片机简单计算器用数码管显示中,在开发板上如何连线

网友A:
首先要设计好方案,输入用矩阵按键,显示用数码管,然后计算io口,绘制原理图,

网友B:
自己喜欢。。。。

网友C:
重要是程序

网友D:
硬件要求:数码管或者lcd显示屏,行列式键盘/也可自己搭建键盘4*4的就行,单片机,计算器设计51单片机就可以满足。硬件连接好。
软件基本结构:lcd显示程序,键盘扫描程序,再写一个加减乘除的子函数,结合在一起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