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问题

楼主(2016-03-09):
怎么在51单片机实验板上实现计算器功能,如数码管能显示 8 位数字,令前 4 位为高位,后 4 位为低 位。 计算时:输入 第一个数在低位显示,按下运 算 健后在高位显示。再输入第二个数字,在低位 显示。按下“等于”后显示结果。

网友A:
这个用计算机应该可以实现,用单片机的话牵扯到汇报指令问题,可能汇编指令都不相同,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A:
送3样东西,一个是汇编指令集, 一个是对应的51芯片汇编指令集,还有一个就是实现计算器的汇编课设。

汇编实现十进制加减法的课设

电脑的汇编指令

51的汇编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