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下面不能打过孔和走线是属于电磁干扰问题吗

楼主(2016-03-09):
晶振下面不能打过孔和走线是属于电磁干扰问题吗

网友A(2016-05-02):
晶振一般为金属壳,制pcb板时留个地平面.工作正常后把晶振外壳与地焊在一起即可!一般问题不大。焊接时动作麻利点,别把晶振烫坏了!

网友B:
没有问题呀!

网友C(2017-01-02):
没问题,建议高频晶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