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09):
最近自己画了一个简易的板子,但是现在不能下载程序(利用CH340),但是可以在板子上运行程序(再另外的开发板上下载好后),请教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如果工具没问题的话,兄弟31脚置高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具没问题的话,兄弟31脚置高试一下

有时候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正极针脚接触晶振的高电压端,然后开始下载,就可以下载;如果不接触,就不能下载,请问如何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将万用表调至蜂鸣档,将正极针脚接触晶振的高电压端,然后开始下载,就可以下载;如果不接触,就不 ...

不明白你说的,下载上位机软件内有外置晶振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