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9 驱动

楼主(2016-03-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b =P1^0;//定义片选通讯口
sbit clk =P1^1;//定义时钟通讯口
sbit dio =P1^2;//定义数据输入/输出通讯口bdata uchar y=0;//定义可以位寻址全局变量ysbity7 =y^7;
uchar show[16] = {0x76,0x7b,0x38,0x38,0x3f,0x40,0x40,0x40,0x40,0x40};//初始化显示“HELLO”字符代码
uchar CODE[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显示代码ucharTIME_seconds,seconds_2,sub_1,sub_2,shi_1,shi_2; //时间寄存器,依次从秒个位至小时十位
uchar TIME_count; //定时中断控制制位uchar T_count;   //时钟小数点闪
uchar count4;   //保存按键控制对应的数码管闪uchar key_FLAG1;//按键标志位
uchar key_COUNT1;//按键移动数动显示数据uchar key_LED=0;  //按键单独显示赋值寄存器uchar count7;
/*********************************   功能: TM1629写数据
**********************************/
void write(uchar wr_data){
     uchari;
  stb=0;   //给有效的片选信号(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nop;
nop;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clk=0;
nop;
nop;
     wr_data>>= 1;//移位数据,低位在前!
     nop;
     dio =CY;
     nop;
     nop;
     clk =1;
     nop;
   }
}
/*********************************
功能:读按键子程序 由y 返回1BIT按键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
  uchar d;
   stb =0;  //给有效的片选信号(片选信号是低电平有效)
   dio =1;  //将DIO置高,因为没有按键按下时,键值默认为00H,此时为了与键值有区别  for(d=0;d<8;d++)   {
     clk =0;
nop;  if(dio==1)     {
     y7 = 1;
}  else    {
y7 = 0;
}
clk = 1;
if(d!=7){y=(y>>1);}
nop;
nop;
}
return(y);
}   /*********************************   TM1629控制指令
功能: 驱动LED屏做相应的显示
**********************************/
void xianshi(uchar show_led[16]){
  ucharh;  stb = 1;  clk = 1; dio = 1;
write(0x40);//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采用地址自动加一 stb = 1;
write(0xc0);//显示寄存器的00H单元开始 for(h=0;h<16;h++)  {
  write(show_led[h]);//给显示寄存器送数据,  }
   stb=1;
  write(0x8b);//显示控制参数,点亮数码屏幕,亮度可以通过改变低三位调节   stb = 1;
}
//-------读按键以及相应的显示处理-------void panjian(){
   ucharcount3,key[4];   stb = 1;
  write(0x42);//送读按键命令(42H),  for(count3=0;count3<5;count3++)  {
     key[count3]=read();//读4BIT按键数据,  }
  if((key_FLAG1 != 0x02))   {
  if((key[0]==0x01)){key_LED= 0;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3与SEG1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0
  if((key[0]==0x02)){key_LED= 1;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2与SEG1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1
  if((key[0]==0x04)){key_LED= 2;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1与SEG2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2。
  if((key[0]==0x08)){key_LED= 3;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0与SEG2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3。
  if((key[0]==0x80)){key_LED= 4;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0与SEG3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4。
  if((key[0]==0x40)){key_LED= 5;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1与SEG3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5。
  if((key[0]==0x20)){key_LED= 6;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2与SEG4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6。
   if((key[0]==0x10)){key_LED=7;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3与SEG4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7。
  if((key[1]==0x01)){key_LED= 8;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3与SEG5按键按下,数码管显示数字8。
  if((key[1]==0x02)){key_LED= 9;key_FLAG1 =
0x01;show[key_COUNT1] = CODE[key_LED];} //K2与SEG5按键按
下,数码管显示数字9
}  if((key[1]==0x04)){key_FLAG1= 0x00; count7 = 0;}             //K1与SEG6按键按下,key_FLAG1 = 0x00启动定时器,时间开始。
  if((key[1]==0x08)){count7 = 0x01;TR0 = 0;key_FLAG1 = 0x02;} //当K0与SEG6按键按下,key_FLAG1= 0x02单独显示数字按键无效!  暂停。
  if((key[1]==0x80))                                         // K0与SEG7按键按下,key_FLAG1= 0x00启动定时器,时间开始。   {
    key_FLAG1 = 0x00;
count7 = 0;
shi_2 = 0;
shi_1 = 0;
sub_2 = 0;
sub_1 = 0;
seconds_2 =0;
TIME_seconds = 0;
}     if((key[1] == 0x40))   // K1与SEG7按键按下,控制数码管右移一位    {
    show[key_COUNT1] = count4;
    key_FLAG1 = 0x01;//key_FLAG1 = 0x00关闭定时器,时间暂停。
         key_COUNT1 ++;

if((key_COUNT1 == 10)){ key_COUNT1 = 0;}   }      if((key[1] == 0x20))   // K2与SEG7按键按下,控制数码管左移一位    {show[key_COUNT1] = count4;
    key_FLAG1 = 0x01;//key_FLAG1 = 0x00关闭定时器,时间暂停。

if((key_COUNT1==0)){ key_COUNT1 = 10;}          key_COUNT1 -= 1;
}    if((key_FLAG1 == 0x01)){ count4 =show[key_COUNT1];}//保存当前按键位显示数据
  if((count7 != 0x01)){ key_FLAG1 = 0;}   }
/**********************************     定时中断函数入口功能: 每50MS中断一次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TH0=0x3c;  TL0=0xb0;
  TIME_count++;  if(TIME_count==21)  {
   TIME_count = 0;
    TIME_seconds++;// 秒寄存器加1
T_count ^= 0x80;  }}
/*********************************     时钟函数
功能: 处理时钟显示
**********************************/voidTIME_show(){
  //sub_1 =sub_1|0x80;  //shi_1 = shi_1|0x80;
  show[15] =CODE[TIME_seconds];// 数码屏上最后一个“8”字,依次下去
  show[14] =CODE[seconds_2];   //数码屏倒数第二个“8”字,show[13] = CODE[sub_1]|T_count;  show[12] = CODE[sub_2];
  show[11] =CODE[shi_1]|T_count;  show[10] =CODE[shi_2];   if(TIME_seconds ==10)  //对时间数据进行处理,以免溢出。   {
    TIME_seconds = 0;
seconds_2+=1;
} if(seconds_2 == 6)   {
    seconds_2 = 0;
sub_1 +=1;
}  if(sub_1== 10)   {
     sub_1 =0;
sub_2 +=1;
}      if(sub_2 == 6)        {
     sub_2 =0;
shi_1+=1;    }
  if(shi_1== 10)   {
     shi_1 =0;
shi_2 +=1;
}   if(shi_2== 6)  //时钟每60小时自动清0   {
     shi_2 =0;
shi_1 = 0;
sub_2 = 0;
sub_1 = 0;
seconds_2 = 0;
TIME_seconds = 0;
}}
/*********************************    延时函数功能: 1ms延时
**********************************/voiddelay_ms(uchar cyc){
//当将=1的时候,延时1ms
uchar ii,jj;
for(jj=1;jj<=cyc;jj++)
{
for(ii=0;ii<200;ii++)
{
nop;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ucharcount6;//按键按下时,所控制的位闪!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初始化单片机I/O口TMOD=0x01;  //定时器设置 TH0=0x3c; TL0=0xb0;IE=0x82; TF0=1;
xianshi(show);//初始化显示“HELLO”字符 _delay_ms(230);
_delay_ms(230);
_delay_ms(230);
_delay_ms(230);
_delay_ms(230);    //
共延时
1s
count4 =show[key_COUNT1];
while(1)//
循环
{
  count6+=1;
if((count6%2))
  {
   show[key_COUNT1] = count4;//
基数时,显示当位数
   }
  else
   {
    show[key_COUNT1] =0;
  //
偶数时,灭当位数

程序循环
2
次,闪一次。

}
if(key_FLAG1 == 0x02){ TR0 = 0;}
if(key_FLAG1 == 0x00){ TR0 = 1;}
stb = 1;
dio = 1;
clk = 1;
TIME_show();  //
控制做时钟显示
panjian();    //
判断按键值
xianshi(show); //
根据按键值,给显示寄存器送相应的显示数据
_delay_ms(230);//
延时
240ms!
if(count6== 201){ count6 = 0;}
}
}

网友A: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