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内导线布置标准

楼主(2016-03-10):
PLC控制柜内用的导线,连接元器件,一般是不是多用单股线的,用多股线的(就是有外绝缘皮的)可不可以,这方面有没有规定或标准呀?
答:现在一般都用多股线了,比较好布线,但有些接触器动力线会用单股线,布线会显得整齐。
控制柜的一般用BVR铜导线(多股软线)。
导线颜色:DC24V 蓝色,AC220V红色,AC380V黑色,N(零线)浅蓝色,PE(地线),黄绿线。
现在一般用屏幅板和塑料线槽前置配线。

网友A(2016-05-30):
请问DC24V使用蓝色线有国家标准号吗,我们的一个客户要求用黑色的!没找到用蓝色线的标准号,请帮帮忙

网友A:
我的QQ527757706,帮忙回复,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