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自由块问题

楼主(2016-03-10):
最近使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  就是U293,在使用时候发现个小问题,就是U950.95=20 [由功能块的采样时间],在试验的时候发现B530很长时间没置1,当时设置U294.1=1.0S   U295=0   ,后来把U950.95=2以后大约延时2秒左右B530为1,我想问的是  这个采样时间[U950,U951,U952,U953]单位是秒么? 那么采样时间和延时时间不发冲突了么?
答:如果U950.95=20 的话,相当于将这个功能块给禁止了。
详见下面解释——
1、u950---u953属于功能块时隙参数,是用来设定功能块的时隙的。
   为使功能块能得到处理,对每个功能块必须确定一个时隙(采样时间)。 U950~U953参数即是来进行时隙的确定的。
    每个功能块都有一个功能块号(FB 号) ,用它来清楚定义功能块。利用FB号,你能够定义用哪个时隙处理大量功能块。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功能块都配置一个标号参数,该标号参数包括在其参数号和参数标号中的有关功能块号。
如:
        U950.01 是功能块号001 的代码
        U953.50 是功能块号250 的代码
        U953.99 是功能块号299 的代码
        U954.74 是功能块号374 的代码
2、U950~U953主要用来设置自由功能块的采样时间进尔激活该自由功能块。这四个参数组分别激活400个功能块(371-399保留)。
    选择时隙的参数和对应的工厂设定在每个功能块的功能图中加以说明。这个数据做成椭圆型式以便很好地同功能块的其他元件进行区别。具体想知道*对应着哪个功能块你也必须对照着功能图来看。
3、举例来说——
U950.90=___(20)
     这个是自由功能块的时隙,默认是20,代表这个功能块不打开,即使你设置了这个功能块的相关参数,该功能块也不会工作,如果想让这个功能块工作,那么U950.90就要改为一个2到20之间的数,比如4,7等等(要求一般在2-10之间)都可以;
    有的功能块下面特别注明只能是2或者20的,那就是2代表这个功能块可以用,20代表不能用)
    自由功能块很多,从U950.01一直到U963.99之间,共399个,具体情况请看一下功能图702。
    关于时隙说明:每次采样占用的时间称为一个时隙。
举个例子:U950.001=2 将功能块1激活,在时隙T2中被处理
          U950.050=4 将功能块150激活,在时隙T4中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