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的运行问题

楼主(2016-03-10):
问题1:变频器得电后,是否可以马上驱动电机旋转,还是先给变频器上电,预热一下,若需预热,时间是多长?

问题2:MM430变频器驱动风机运行时,频率一般为30Hz,若停止风机不是通过控制变频器完成的,而是直接切断变频器的供电电源,这样的设计是否为错误的。

答:问题1:一般变频器不需要预热。只是在上电后,给变频器几秒钟的时间完成系统自检和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预充电即可。上电要不要预热?那要看怎么上的电。如果上电是由变频器进线接触器上电,那必须要“预热”。这里所谓的预热就是直流母线需要充电时间然后再激励变频器的控制字启动,电机建立激磁时间,才能转。反之如果变频器的上电,是通过激励控制字的启动,此时的变频器输入已经接通电源了,直流母线已经有电压了。那电机就可以立即启动运转(启动后同样有一个激磁时间才转起来)

问题2 :这种设计肯定是错误的,停止风机必须是通过控制变频器停车(即:控制变频器off)来完成的,不能直接切断变频器的供电电源。电机的启或停,都应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字去操作。而不是进线接触器的通断实现启动或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