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电气控制系统

楼主(2016-03-10):
一.概述
  不同的电梯,不论采用何种控制方式,总是按轿厢内指令,层站召唤信号要求,向上或向下起动,起行,减速,制动,停站。
  电梯的控制主要是指对电梯原动机及开门机的起动,减速,停止,运行方向,指层显示,层站召唤,轿车内指令,安全保护等指令信号进行管理。操纵是实行每个控制环节的方式和手段。
二.常规继电器控制的典型控制环节
1. 自动开关门的控制线路
自动门机是安装于轿厢顶上,它在带动轿门启闭时,还需通过机械联动机构带动层门与轿门同步启闭。为使电梯门在启闭过程中达到快,稳的要求,必须对自动门机系统进行速度调节。当用小型直流伺服电机时,可用电阻串并联方法。采用小型交流转矩电动机时,常用加涡流制动器的调速方法。直流电机调速方法简单,低速时发热较少,交流门机在低速时电机发热厉害,对三相电机的堵转性能及绝缘要求均较高。
2. 轿内指令和层站召唤线路
轿内操纵箱上对应每一层楼设一个带灯的按钮,也称指令按钮。乘客入轿厢后按下要去的目的层站按钮,按钮灯便亮,即轿内指令登记,运行到目的层站后,该指令被消除,按钮灯熄灭。
电梯的层站召唤信号是通过各个楼层门口旁的按钮来实现的。信号控制或集选控制的电梯,除顶层只有下呼按钮,底层只有上呼按钮外,其余每层都有上下召唤按钮。
3. 电梯的选层定向控制方法
常用的机种如下;
手柄开关定向
井道分层转换开关定向
井道永磁开关与继电器组成的逻辑电路定向
机械选层器定向
双稳态磁开关和电子数字电路定向
电子脉冲式选层装置定向
4. 电梯的定向,选层线路
电梯的方向控制就是根据电梯轿厢内乘客的目的层站指令和各层楼召唤信号与电梯所处层楼位置信号进行比较,凡是在电梯位置信号上方的轿厢内指令和层站召唤信号,令电梯定上行,反之定下行。
方向控制环节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轿内召唤指令优先于各层楼召唤指令而定向。
电梯要保持最远层楼乘客召唤信号的方向运行
在司机操纵时,当电梯尚未启动运行的情况下,应让司机有强行改变电梯运行方向的可能性
在检修状态下,电梯的方向控制由检修人员直接持续揿按轿内操纵箱上或轿厢顶上的方向按钮,电梯才能运行,而当松开方向按钮,电梯即停止。
5. 楼层显示线路
乘客电梯轿厢内必定有楼层显示器,而层站上的楼层显示器则由电梯生产厂商视情况而定。过去的电梯每层都有显示,随着电梯速度的提高,群控调度系统的完善,现在很多电梯取消了层站楼层显示器,或者只保留基站楼层显示,到达召唤站时采用声光预报板,如电梯将要到达,报站钟发出声音,方向灯闪动或指示电梯的运行方向,有的采用轿内语音报站,提醒乘客。
6. 检修运行线路
为了便于检修和维护,应在轿顶按装一个易于接近的控制装置。该装置应有一个能满足电气安全要求的检修运行开关。
该开关应是双稳态的,并设有无意操作防护。同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经进入检修运行,应取消正常运行,紧急状态下的电动运行,对接装卸运行。只有再一次操作检修开关,才能使电梯重新恢复正常工作。
上下行只能点动操作,为防止意外,应标明运行方向。
轿厢检修速度应不超过渡0.63m/s
电梯运行应仍依*安全装置,运行不能超过正常的运程范围。
7. 电梯的电气安全保护系统
一般设有如下保护环节:
超速保护开关
层门锁闭装置的电气联锁保护
门入口的安全保护
上下端站的超越保护
缺相,断相保护
电梯控制系统中的短路保护
曳引电机的过载保护
8. 电梯的消防控制功能
电梯应能适应消防控制的基本要求
有几种典型的消防控制系统:
电梯的底层(或基站)设置有供消防火警用的带有玻璃窗的专用消防开关箱。在火警发生时,敲碎玻璃窗,拨动箱内开关,就可使电梯立即返回底层。
电梯的底层(或基站)设置有供消防火警用的带有玻璃窗的专用消防开关箱外,尚有可供消防员操作的专用钥匙开关,只要接通该钥匙开关就可使已返回底层(或基站)的电梯消防员使用。
电梯返回底层(或基站)后,供消防员控制操作的专用钥匙开关设置在轿厢内的操纵箱上。
消防员专用钥匙开关不是设在轿厢内操纵箱上,而是设置在底层(或基站)外多个召唤按钮箱中的某一个按钮箱上,只要消防员专用钥匙开关工作,即可使一组电梯中的所有电梯均投入消防紧急运行状态。
三.PC机在电梯控制中的应用
PC机是指可编程序控制器。
PC机用于电梯控制系统的一些优点:
可*性高,稳定性好
编程简单,使用方便
维护检修方便
四.电梯的微机控制系统
a. 单片机控制装置
利用单片机控制电梯有成本低,通用性强,灵活性大及易于实现复杂控制等优点。
b. 单台电梯的微机控制系统
对于不要求群控的场合,利用微机对单梯进行控制。每台电梯控制器可以配以二台或更多台微机。如一台担负机房与轿厢的通信,一台完成轿厢的各类操作控制,还有一台专用于速度控制等。但无任如何应用微机控制单梯,总是包括三个主要部份:
电气传动系统控制
信号的传输与控制
轿厢的顺序控制
c. 群控-多台微机控制系统
为了提高建筑物内多台电梯的运行效率,节省能耗,减少乘客的待梯时间,将多台电梯进行集中统一的控制称为群控。群控目前都采用多台微机控制的系统,梯群控制的任务是:收集层站呼梯信号及各台电梯的工作状态信息,然后按最优决策最合理地调度各台电梯;完成群控管理机与单台梯控制微机的信息交换;对群控系统的故障进行诊断和处理。目前对群控技术的要求是,如何缩短候梯时间和与大楼的信息系统相对应,并采用电梯专家知识,组成富有非常周到的服务及具有灵活性的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