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相位与无刷电机的快速匹配方法

楼主(2016-03-10):
控制器与电机的接线有36种接法,调整相位实在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弄不好还会烧毁电机霍尔,大多修理工喜欢用万能控制器或者双模控制器,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必须要使用普通控制器来调整相位时就必须要掌握控制器相位的调整技巧快速解决电机不转的问题。
  无刷电机为3相6拍控制,因此3根霍尔状态对应3根电机线6种输出状态,不同组合有36种接法,其中有6种接法能让电机正常速度运转,且120度控制器的这6种接法里有3种接法是正转另3种接法是反转。60度控制器有4种接法能让电机正常速度运转,其中两种正转和两种反转。所以我们实际只需要最多120度调7次,或60度调13次就能解决问题。
  调试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
  第一步:用霍尔检测仪测一下电机霍尔是否正常,确保调试一次成功。(不要用万用表测试不但测不准还会损坏霍尔)
  第二步;确定电机的度数和控制器的度数匹配(60度或120度不同,是不能代换的。)确保不会徒劳无功。
  第三步;控制器接通电源后,转吧和霍尔都有5伏电压输出。
  这时可以接上电机线试车了。
  一:首先我们得让电机正常转起来,通常是霍尔插头直接插上,调整电机线。
  以下给出6种规律接法,应该有1种能让电机运转正常
  为方便记忆一般控制器是放在上方的,电机是放在下方的,我们可以这么记忆
  1》颜色对颜色接
  2》蓝对蓝,其它2色对调
  3》黄对黄,其它2色对调
  4》绿对绿,其它2色对调
  5》上蓝对下黄,其它2色对调
  6》上黄对下蓝,其它2色对调
  二;相位不对,电机表现为不转,慢转噪音大,快速飞转噪音大,和正常4种情况。正常运行时电机的噪音很小,速度适中。加点时要加很小的电门,听电机的声音判断,电机能动就可以了,突然加太大的堵转电流有可能损伤控制器。
  如果以上6种方法都不对?。。
  三:把霍尔插头排在中间的那个线挑出来与边上一个线对调,重复上面的6个动作,必有一种接法能让电机运转正常。
  四;以上接法能让电机运转正常,但不一定是正转,但是你要记住,无刷电机有反转就有正转。如果你要调成正转可将电机线A相B相对调,霍尔线A相C相对调。(也就是把霍尔插头里排在中间的那个线不动,对调两头。电机立马正转了)
  经过以上的调试控制器和电机的匹配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