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中电感器、变压器、集成电路的检测维修方法

楼主(2016-03-10):
一、电感器、变压器检测方法与经验
  1. 色码电感器的检测将万口表置于R×1挡,红、黑表笔各接铃码电感器的仳一引出端,此时口针应向右摎动。根据测出的电阻值大小,分下述方法进行鉴别:
  (1) 被测色码电感器电阻值为零,其内部有短路性故障。
  (2) 被测色码电感器直流电阻值的大小与绕制电感器线圈所用的漆包线径、绕制圈数有直接关系,只要能出电阻值,则另认为被测色码电感器是正常的。
  2.中周变压檐的检测
  (1) 将万用表拨至R乘1挡,按照中周变压器的各绕组引脚排列规律,逐一检查各绕组的通断情况,进而判断其是否正常。
  (2) 检测绝缘性能钹
  将万用表置于R口10K挡,做如下几种状态测试:
  (1) 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纬间的电阻值;
  (2) 初级绕组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3) 次级绕阻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值。
  上述测试结果分出三种情况:
  (1) 阻值为无穷大:正常;
  (2) 阻值为零:有短路性故障
  (3) 阻值小于无穷大,但奥于难:有漏电性故障。
  3. 电源变压器的检测与经验
  4. 其容易冷的毛病主要为内部短路。这时可通过万用表检查电源电压来判定其是否正常,多行输出变压器绝缘性能下降或有匝间局部短路现象时,将使得行扫描电流激增,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因此,可通过测量电阻电压来判断行输出变压器是否短路。
  5.(1) 通过观察变频器的外貌来检查其是否有明显异常现象。如线圈引线是否断裂,脱磬,绝缘材料是否有烧焦痕迹,铁心紧固螺杆是否有松动,硅钢片有无锈蚀,绕组线圈是否有外露等。
  (2) 绝缘口测试。用万用表R乘10K挡分别测量铁心与初级,初级与各次级、铁心与各次级、静电屏蔽层与衩次级、次级各绕组间的电阻值,万用表指针均应指在无穷大位置不动。否则,说明变压器绝缘户能不良。
  (3) 线圈通断的检测。将万用表置于R乘1挡,测试中,若某个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绕组有断路性故障。
  (4) 判别初、次级线圈。电源变压器初级引脚与次级引脚一般都是分别从两侧引出的,并且初级绕组多标有200V字样,次级绕组则标出额定电压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据这些标记进行识别。
  (5) 空载电流的检测。
  a. 直流测量法。将次级所有绕组全部开路,把万用表置于交流电流挡(500mA,串入初级绕阻。当初级绕组的插头插入220V交流市电时,万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载电流值。此值不应大于变压器满载电流的10%~20%。一般常见电子设备电源变压器的正常空载电流应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则说明变压器有短路性故障。
  b. 间接测量法。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中串联一个10/5W的电阻,初级仍全部空载。把万用表拨至交流电压挡。加电后,用两表笔测出电阻R两端的电压U,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空载电流I空,即I空=U/R。
  (6) 空载电压的检测。将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接200V市电,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接保次测出各绕组的空载电压值(U21、U22、U23、U24)应符合要求值,允许误差范围一般为:高压绕阻≤±10%,低压绕组5%,带中心抽头的两组对称绕组的电压差应2%。
     (7) 一般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允许温升为40℃~50℃,如果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好,允许温升还可提高。
  (8) 检测判别各绕组的同名端。在使用电源变压器时,有时为了得到所需的次级电压,可将两个或多个次级绕组串联起来使用。采用串联法使用电源变压器时,参加串联的各绕组的同名端必须正确连接,不能搞错。否则,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电源变压器短路性故障的综合检测差别。电源变压器发生短路性故障后的主要症状是发热严重和次级绕组输出电压失常。通常,线圈内部匝间短路点越多,短路电流就越大,而变压器发热就越严重。检测判断电源变压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简单方法是测量空载电流(测试方法前面已经介绍)。存在短路故障的变压器,其空载电流值将远大于满载电流的1%。当短路严重时,变压器在空载加电后几十秒钟之内便会迅速发热,用手触摸铁心会有烫手的感觉。此时不用测量空载电流便可断定变压器有短路点存在。
  二、集成电路块
  判断集成电路块的好坏,可用万用表测量集成块各脚对地暄工作电压、对地电阻值和工作电流是否正常。还可将集成块取下,测量集成块各脚与接地面之间的阻值是否正常,在取下集成块的时候可测其外接电路各脚的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定要注意焊接质量和焊接时间。在更换集成电路块时一般要求用同型号、同规格的集成电路来进行替换。实在找不到原型号、原规格的集成电路块时,可考虑用相近功能的集成电路块来代替,但需要注意的是,代替时要弄清供电电压、阻抗匹配、引脚位置以及外围控制电路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