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选用压力变送器的6个步骤

楼主(2016-03-10):
  传感器是能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的总称,通常由敏感元件和转换元件组成。当传感器的输出为规定的标准信号时,则称为变送器。变送器一般分为:温度/湿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液位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电量变送器,流量变送器,重量变送器等。
  压力变送器的原理不同,就会导致千差万别的不同结构的压力变送器。一般压力变送器是用于某个系统的信号传输或转换,一旦压力变送器选错,整个系统就使用不了。那么如何正确选用压力变送器就成为一个常见问题。
  其实,正确选用压力变送器只要确定6点因素。
  1、首先根据测量环境与测量对象确定压力变送器的类型
  要实行-个详细的测量任务,首先要思索采用何种原理的压力变送器,这需求剖析多方面的要素之后才干确定。由于,即便是测量同一物理量,也有多种原理的压力变送器可供选用,哪一种原理的压力变送器更为适宜,则需求按照被测量的特点和压力变送器的运用要求思索以下少许详细Issue(问题):量程的大小;被测地位对压力变送器体积的请求;测量方式为接触式还是非接触式;信号的引出办法,有线或是非接触测量;压力变送器的来源,国内还是出口,价钱可否接受,还是自行研制。
  在思索上述Issue(问题)之后就能确定选用何品种型的压力变送器,接着再思索压力变送器的详细功能目标。
  2、 频率响应特性因素
  压力变送器的频率呼应特性确定了被测量的频率领域,必需在允许频率领域内坚持不失真的测量要求,实践上压力变送器的呼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刻越短越好。
  压力变送器的频率呼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领域就宽,而由于遭到构造特性的影响,机械零碎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压力变送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在静态测量中,应按照信号的特点(稳态、瞬态、随机等)呼应特性,以防发生过火的误差。
  3、灵敏度的选择
  通常,在压力变送器的线性领域内,希望压力变送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由于唯有灵敏度高时,与被测质变化相应的输入信号的值才比拟大,有利于信号处置。但要留意的是,压力变送器的灵敏度高,与被测量有关的外界噪声也轻易混入,也会被缩小零碎缩小,影响测量精度。因而,请求压力变送器自身应具有较高的信噪比,尽员增加从外界引入的厂扰信号。
  压力变送器的灵敏度是无方向性的。当被测量是单向量,并且对其方向性请求较高,则应选择其它方向灵敏度小的压力变送器;假如被测量是多维向量,则请求压力变送器的穿插灵敏度越小越好。
  4、线性范围
  压力变送器的线形范围是指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的范围。以理论上讲,在此范围内,灵敏度保持定值。压力变送器的线性范围越宽,则其量程越大,并且能保证一定的测量精度。在选择压力变送器时,当压力变送器的种类确定以后首先要看其量程是否满足要求。
  但实际上,任何压力变送器都不能保证绝对的线性,其线性度也是相对的。当所要求测量精度比较低时,在一定的范围内,可将非线性误差较小的压力变送器近似看作线性的,这会给测量带来极大的方便。
  5、精度要求
  精度是压力变送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压力变送器的精度越高,其价格越昂贵,因此,压力变送器的精度只要满足整个测量系统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不必选得过高。这样就可以在满足同一测量目的的诸多压力变送器中选择比较便宜和简单的压力变送器。
  如果测量目的是定性分析的,选用重复精度高的压力变送器即可,不宜选用绝对量值精度高的;如果是为了定量分析,必须获得精确的测量值,就需选用精度等级能满足要求的压力变送器。
  对某些特殊使用场合,无法选到合适的压力变送器,则需自行设计制造压力变送器。自制压力变送器的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6、稳定性
  压力变送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压力变送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压力变送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压力变送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压力变送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压力变送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在选择压力变送器之前,应对其使用环境进行调查,并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压力变送器,或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小环境的影响。
  压力变送器的稳定性有定量指标,在超过使用期后,在使用前应重新进行标定,以确定压力变送器的性能是否发生变化。
  在某些要求压力变送器能长期使用而又不能轻易更换或标定的场合,所选用的压力变送器稳定性要求更严格,要能够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在现代工业生产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要用各种压力变送器来监视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数,使设备工作在正常状态或最佳状态,并使产品达到最好的质量。因此可以说,没有众多的优良的压力变送器,现代化生产也就失去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