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柜短路跳闸故障的原因分析及防范措施

楼主(2016-03-10):
    1. 故障经过
    某厂三车间油隔泵采用日本富士FRN160P7- 4型容量为160kW变频器调速。
    该变频器放置在操作室柜内,380V交流电输入端由低压配电所一支路馈出,经刀熔开关后由电缆供出至变频器。一天,运行中的2号变频器柜突然发生放炮跳闸。
    2. 检查情况
    检查变频器柜外围部分输入、输出电缆及电机均正常,变频器所配快速熔断器未断。
    拆下变频器,发现L1交流输入端整流模块上3个铜母排之间有明显的短路放炮痕迹,整流管阻容保护电阻的一个线头被打断,而其它部分外观无异常。检查L1输入端4只整流管均完好。将阻容保护电阻端控制线重新焊好。
    用万用表检查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端正常;试验主控板正常;检查内部控制线,连接良好,变频器内无异物。
    将变频器输入端接入三相380V交流电,输出端拖动一台小电机,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三相平衡,频率可调,电机调速正常。
    变频器试验正常后回装送电,变频柜盘面电压表指示输入交流电压为380V。按起动按钮,调节电位器,电机运转。当频率调至11Hz时,变频器跳闸,故障指示为“LU”,即直流回路欠电压保护。再送电试车,故障同前。
    将电机电缆拆除,空试变频器,调节电位器,频率可以调至设定值50Hz。
    重新接电机电缆。在电机起动后,调节频率的同时,测量直流输出电压,发现在频率上升时,直流电压由513V降至440V左右,使欠电压保护动作。
    在送电后,维修人员还发现变频器内冷却风扇工作异常,接触器K73触点未闭合(正常情况下,K73应闭合,以保证对充电电容足够的充电电流)。
    怀疑控制回路有问题,但经过检查未发现。后用万用表测量配电室刀熔开关熔断器,才发现一相已熔断,但红色指示器未弹出。更换后重新送电,一切正常。
    3. 原因分析
    (1) 变频器柜短路眺闸原因
    变频器内快熔完好,说明其逆变回路无短路故障。可能变频器内进了金属异物,如一个小螺钉或金属丝,在运行中滑至L1整流桥母排间,造成短路,同时将阻容保护电阻连接线打断,变频器跳闸,短路电流将金属异物烧熔。
    (2) 送电时欠电压跳闸原因
    L1输入侧短路时,将配电室对应L1相的熔断器烧断,但因红色指示器未弹出来,值班电工检查时未发现,变频柜上电压表指示恰好引自L2、L3两相,变频柜电压表指示为380V,让人误以为输入电压正常。
    变频器内部控制回路电压由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提供。其一次电压取自L1、L3两相,L1缺相后,造成接在二次侧的接触器和风扇欠压。同时引起整流桥输出电压降低,特别在频率调升至一定程度时,随着负载的增大,电容两端电压下降较快,形成欠电压保护跳闸。
    4. 防范措施
    (1)保持变频器柜周围环境清洁,防止异物进入。
    (2) 在变频器柜送电前,要认真检查交流供电电源,除检查仪表指示外,还要用万用表或电笔测试,确认无误后,方可送电试车。尤其在故障后,更应做详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