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平衡及对策

楼主(2016-03-10):
  在实际维修变频器中U、V、W输出不平衡可分为三种情况:
(1) 变频器显示器显示:(MISSMG MOTO PHASE)输出缺相,如排除检测电路故障,则通过直接检查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结论为IGBT模块损坏,同时驱动电路也有问题。通过更换IGBT模块和驱动电路上元器件如光耦, PNP,NPN一对驱动晶体管, 电解电容, 稳压管等基本能解决问题。
(2) 变频器输出U、V、W之间相差100V左右,(输出380V为例)驱动电路中S1~S6中间的某一路驱动电路无驱动电压和驱动信号波形, 通过测量输出端子U、V、W—P之间。
(3) U、V、W—N之间直流电压,可找到这一路驱动电压不正常或没有驱动信号波形,它导致U、V、W中的某一相不能正常工作所引起相位差。
    解决办法为检查驱动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光耦是否坏了,电解电容是否漏液等。通过示波器测量6路波形符合技术要求,问题也就可解决了。
    还有另一种现象是变频器U、V、W三相输出交流电压之间相差大于3%,虽然能使用,但是不能长期使用和大负载使用。这主要是驱动电路S1~S6之间主要器件不对称所至,如晶体管的技术参数,稳压管的参数,电容的液枯,漏液和漏电等,6路驱动电路上器件的耗损使其参数上有一定的差别,导致变频器输出U、V、W之间产生微小的电位差。上述情况虽然能使用,但是技术上是不能容许的。我公司追求精益求精对各种器件通过筛选老化,如晶体管技术参数和稳压管技术参数一致、配对等,保证驱动电路中驱动信号符合技术要求,确保IGBT模块饱和,导通时间上一致是由器件上的质量保证,修理好的变频器在做负载试验时,电动机运转中电动机声音轻盈,在修理前和修理后带相同功率电动机和相同功率负载,后者的电动机三相电流相对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