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开关的运行使用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10):
隔离刀开关
    ①起隔离电压作用的刀开关,有明显的断开点,以保证检修电气设备时的人员安全。普通的刀开关不能带负荷操作,装有灭弧罩或在动触刀上装有可速断的辅助触刀的开关,可以切断不大于额定电流的负载。
    ②常用隔离刀开关:
    a.HD11、HS11系列,正面手柄操作,仅作隔离开关用;
    b.HD12、HS12系列,用于正面两侧操作前面维修的开关柜中;
    c.HD13、HS13系列,用于正面操作,后面维修的开关柜中;
    d.HD14系列,用于动力配电箱中。
    ③刀开关操作注意事项:
    a.操作隔离刀开关前,应先检查断路器是否在断开状态;
    b.操作单极开关时,拉开时应先拉开中相,再拉两边相,闭合时顺序相反;
    c.停电操作时,断路器断开后,先拉负荷侧隔离开关,后拉电源隔离开关,送电时顺序相反;
    d.一旦发生带负荷断开或闭合隔离开关时,应按以下规定处理:
    (a) 错拉开关在刀口发生电弧时,应急速合上;如已拉开,则不许再合上,并及时上报。
    (b) 错合开关时,无论是否造成事故,均不许再拉开,并采取相应措施。
    ④刀开关维修:
    a.检查负荷电流是否超过刀开关的额定值;
    b.检查刀开关导电部分有无动静触头接触不良、发热、动静触头有烧损及导线(体)连接情况,遇有以上情况时,应及时修复;
    c.检查绝缘连杆、底座等绝缘部件有无烧伤和放电现象;
    d.检查开关操作机构各部件是否完好、动作灵活,断开、合闸时三相是否同期、准确到位。
    负荷刀开关
    ①低压系统应用的负荷开关是在刀开关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辅助部件,如外壳、快速操作机构、灭弧室和电流保护装置(熔断件)组成的。因此,可以断开、闭合额定电流内的工作电流。熔断器可以控制过负荷和短路时起到保护作用。
    ②负荷开关可分开启式负荷开关和封闭式负荷开关。
    a.开启式负荷开关(俗称胶盖开关、胶盖闸刀)主要用于额定电压在380V以下,电流在60A以下的交流电路,作一般电灯、电热类等回路的控制开关、不频繁的带负荷操作和短路保护用。
    b.封闭式负荷开关(又称铁壳开关,现用HH10、HH11系列,其它型均已淘汰)用于额定电压在500V以下。额定电流200A以下的电气装置和配电设备中作不频繁地操作和短路保护。也可作异步电动机的不频繁地直接起动及分断用。封闭式负荷开关还具有外壳门机械闭锁功能,开关在合闸状态时,外壳门不能打开。
    ③负荷开关维修:
    a.负荷开关导电部件的维修项目内容与刀开关相应部分相同;
    b.检查开关的操作机构的部件是否完好,闭锁装置是否完好。
    c.检查外壳内、底座有无熔丝熔断后造成的金属粉尘,应清扫干净,以免降低绝缘性能;
    d.金属外壳应有可靠的保护接地,防止发生触电事故
    e.检查熔断器额定电流是否与开关额定电流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