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楼主(2016-03-10):
1 二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实物
---------------------------------------------------------------------------------------------

2 二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

3 三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

卸下变送器接线端的旋盖,可以看到如图所示的接线端子。
-----------------------------------------------------------------------------------------------

4 四线制压力变送器接线图
若选配了现场显示表头,则接线端子在现场显示器的后端,接线时请先将现场显示器卸下(注意要小心,以免将显示器的连线拉断)即可露出如图 1 所示的接线端子。其中
为现场显示表头。

-----------------------------------------------------------------------------------------------------

5 调零和调满的使用
压力变送器的安装位置会对变送器的零点输出产生影响,可在变送器安装结束后,对零点输出进行调整,在没有标准压力源的情况下禁止调节满程电位器,否则会严重影响变送器的精度。
---------------------------------------------------------------------------------------------

6 压力变送器的安装
压力变送器的压力接口为 M20 X1.5 的不锈钢螺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