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编码器与绝对型编码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10):
       增量型编码器: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电压输出,或线性输出,输出的是A相,B相,Z相脉冲等,一般如果不用断电后仍要记录位置的场合都可以用增量型编码器,增量型编码器可以接入到到高数计数功能的PLC,也可以接到常用的计数器
       绝对型编码器输出的是二进制码或格雷码等,即使是断电后也能记录下当前的位置.绝对值编码器需要接入例如CQM1H-ABB21这个绝对值编码器接口板,普通PLC的高数计数器不能接绝对值编码器.
       增量编码器: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绝对型编码器:绝对编码器光码盘上有许多道光通道刻线,每道刻线依次以2线、4线、8线、16 线……编排,这样,在编码器的每一个位置,通过读取每道刻线的通、暗,获得一组从2的零次方到2的n-1次方的唯一的2进制编码(格雷码),这就称为n位绝对编码器。这样的编码器是由光电码盘的机械位置决定的,它不受停电、干扰的影响。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是唯一的,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两者各有优缺点,增量型编码器比较通用,大多场合都用这种。从价格看,一般来说绝对型编码器要贵得多,而且绝对型编码器有量程范围,所以一般在特殊需要的机床上应用较多。

        一、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轴的每转动一周,增量型编码器提供一定数量的脉冲。
        周期性的测量或者单位时间内的脉冲计数可以用来测量移动的速度。
        如果在一个参考点后面脉冲数被累加,计算值就代表了转动角度或行程的参数。双通道编码器输出脉冲A、B之间相差为90度,能使接收脉冲的电子设备接收轴的旋转感应信号,因此可用来实现双向的定位控制;另外,三通道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每一圈产生一个称之为零位信号的脉冲(Z)。
        二、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为每一个轴的位置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编码数字值。特别是在定位控制应用中,绝对值编码器减轻了电子接收设备的计算任务,从而省去了复杂的和昂贵的输入装置;而且,当机器合上电源或电源故障后再接通电源,不需要回到位置参考点,就可利用当前的位置值。
       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编码器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首先绝对值编码器的码盘和增量型编码器的码盘存在差异,增量型编码器的码盘是在同一个圆周上有固定数量的光栅,通过光栅切割光线产生一定数量的脉冲(每圈上光栅的数量即为编码器所谓的分辨率);而绝对值编码器则在同样的码盘上在不同的圆周上有不同数量,不同间隔的光栅,即当码盘停在某个位置时,可以通过码盘上各圆周上的是否透光组合成固定的位置,经过输出线后显示的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2:当断电后增量型编码器无法记录当前的位置,只能配合计数器等设备记录。而绝对值编码器本身可以记录位置,无用担心断电后的记录保存问题。
       3:绝对值编码器具有多种输出码制(二进制码、十进制BCD码、格雷码),可以直接提供给显示单元、PC等设备,而增量型编码器则无法直接提供给显示单元。
       4:绝对值编码器几乎可以不考虑速度、干扰等问题,只要编码器停止在某个位置,不论转动中收到什么影响,最后终能显示当前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