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速电机的控制梯形图

楼主(2016-03-10):
双速电机的控制梯形图如下:

网友A(2022-05-18):
这个梯形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B(2022-07-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梯形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三菱PLC编程软件GX-WORKS2吧

网友B:
仔细看了下,不是三菱的梯形图。
我把此梯形图改成了西门子的
网络1
LD     低速启动:I0.0
O      星形:Q0.0
O      请求高速启动:M0.0
AN     三角:Q0.1
AN     启动三角延时:T37
=      星形:Q0.0

网络2
LD     星形:Q0.0
O      电源:Q0.2
LPS
A      热继电器:I0.1
A      停止:I0.2
=      电源:Q0.2
LPP
=      低速运行指示:Q0.3

网络3
LD     电源:Q0.2
TON    启动三角延时:T37, VW0

网络4
LD     启动三角延时:T37
AN     星形:Q0.0
=      三角形:Q0.4

网络5
LD     高速启动:I0.3
O      请求高速启动:M0.0
AN     YY接法:Q0.5
=      请求高速启动:M0.0

网络6
LD     三角形:Q0.4
A      请求高速启动:M0.0
TON    T38, VW2

网络7
LD     T38
O      YY接法:Q0.5
=      YY接法:Q0.5
=      高速指示:Q0.6

弄了半下午,大概原理是这样,不知道是错对错。
低速启动按钮或是高速起动按钮都可以触发电动机把线圈接成星形接法,然后合上电源,电机降压起动(极数为4P,转速只有一半)。
七秒后,电机定子绕组改成三角形接法,(极数为4P,转速只有一半)
如果按了或是先前就按了高速启动按钮,过5秒后,就会把定子绕组接成双Y接法。二组绕组并联,极数减少一半,速度增加一倍。高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