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在PLC和上位机通讯中的应用

楼主(2016-03-10):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以其高可靠性,配置灵活和完善功能,工业控制系统中到越来越广泛应用。但操作员所需要报表打印、趋势图形显示、工况查寻、参数线修改等功能,PLC却不能直接方便提供。通常采用计算机PC与PLC组成一个完整监控系统。本文以台安TP02系列PLC为例,讨论用Visual Basic(VB)实现PLC与上位机通讯。
2、VB通讯控件中使用
可编程控制器PLC与上位机PC之间通信,下位机为PLC,基于其可靠性极高,主要承担控制功能,而上位PC机主要承担监察管理功能,兼备部分控制功能,如发出运行,停止命令。VB语言是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功能强、易学易用、主面向学习对象程序设计语言。VB带有专门管理串行通讯MSComm控件,只需设置几个主要参数就可以实现PLC与PC串行通讯。要完成通信必须设置MSComm相关属性值:
(1)CommPort: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代号
(2)Settings: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符串形式设置或传回连接速度、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4个参数
(3)PortOpen: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状态
(4)Input:从输入寄存器传 回并移除字符
(5)Output:将一个字符串写入输出寄存器
(6)InputLen:指定由串行端口读入字符串长度
(7)InBufferCount:传回接收寄存器中字符数
3、软硬件之间:
台安TP02与上位机PC通信时,实现两者通信需要配备通信线。
4、通信程序实现
4.1 通信初始化程序
首先,窗体开始设计之前,添加MSComm控件。
4.2程序编写:
4.2.1 通信控件MSComm1属性设置: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19200,E,7,2" 设置通信参数
MSComm1.InputLen = 0 设置读入字符串长度
MSComm1.PortOpen = True 设置通信端口状态
4.2.2 PLC运行程序:
STX$ = "::"
TransmitBuf$ = "01?5RUN"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1$ = MSComm1.Input
4.2.3 从PLC读取资料,将寄存器内数据资料PC上显示观察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RVD000102"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20
InData$ = MSComm1.Input
Label2.Caption = Mid$(InData$, 10, 4)
Label3.Caption = Mid$(InData$, 14, 4)

4.2.4从PLC读取资料,将RelayC0001状态PC显示进行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CRC000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3
In4$ = MSComm1.Input
Coil$ = Mid$(In4$, 10, 1)
C1% = CInt(Coil$)
Label6.Caption = C1%
4.2.5 设定Relay状态,将Relay设定为ON(反应时间50ms):
Dim C1 As Integer
STX$ = "::"
transmitBuf$ = "01?5SCSY0001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2$ = MSComm1.Input
4.2.6 PLC停止运行:
STX$ = "::"
transmitBuf$ = "01?5STP"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3$ = MSComm1.Input

4.2.7 VB6.0下CheckSum函数代码如下:
Private Function CheckSum(transmitBuf$)
L = Len(transmitBuf$)
Add = 0
Dim k, sum As Integer
For k = 1 To L
TJ$ = Mid$(transmitBuf$, k, 1)
Add = Add + Asc(TJ$)
Next k
Do While Add >= 256
Add = Add - 256
Loop
Add = 255 - Add + 1
tempBuf$ = Hex$(Add)
CheckSum = LTrim(tempBuf$)
End Function

5、结论
PLC与上位机结合,并VB6.0传送数据所构成计算机监控系统,近距离传输数据现场控制来说是一种性价比很高解决方案。充分利用PLC抗干扰性能和PC强大图形显示,浮点运算特点,与之有效结合,最大限度,合理利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