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西门子PLC程序下载到S7 CPU中

楼主(2016-03-10):
通过项目管理器下载
1.   在项目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用户程序或块。
2.   通过选择菜单命令PLC > 下载将所选对象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其它方法(拖放)
1.   打开项目的离线窗口和在线窗口。
2.   在离线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对象,并将它们拖到在线窗口中。

不带项目管理的下载
1.   使用菜单命令PLC > 显示可访问节点或通过单击工具栏中的相应按钮,打开"可访问节点"窗口。
2.   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双击所需节点("MPI=...")以显示"块"文件夹。
3.   打开想要将其用户程序或块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库或项目。为此,使用菜单命令文件 > 打开。
4.   在为项目或库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想要下载的对象。
5.   通过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使用拖放将对象复制到"块"文件夹,可将对象下载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在可编程控制器中重新装载块
可以用新版本的块覆盖已存在于S7可编程逻辑控制器CPU中的装入存储器(RAM)或工作存储器中的块(重载它们)。覆盖已存在的版本。
重载S7块的步骤与下载相同。将显示提示信息,询问是否希望覆盖已存在的块。
不能删除存储在EPROM中的块,但是一旦重载将会声明无效。装入替换的块到RAM中。这在装入存储器或工作存储器中造成间隙。如果这些间隙最后意味着没有新的块可以下载,则应该压缩存储器。

注意
如果电源先关闭然后再打开,并且RAM没有电池装备,或随后CPU的存储器复位,"旧"的块再次有效。
在集成的EPROM上保存下载块
对于带一个集成EPROM的CPU (例如CPU 312),可将RAM中的块保存到集成EPROM中,从而在断电或存储器复位后不会丢失数据。
1.   使用菜单命令视图 > 在线,显示含已打开项目在线视图的窗口,或,在工具栏中单击"可访问节点"按钮或选择菜单命令PLC > 显示可访问节点,打开"可访问节点"窗口。
2.   在项目的在线窗口中选择S7或M7程序,或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选择节点。
3.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在CPU上选择要保存的"块"文件夹:
§ 如果正在使用项目管理,那么在项目的在线窗口中
§ 如果没有使用项目管理,那么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
4.   选择菜单命令PLC > 将RAM保存到ROM。

通过EPROM存储卡下载
要求
要访问专为S7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而设计的编程设备中的EPROM存储卡,需要合适的EPROM驱动程序。要访问为M7可编程控制系统设计的编程设备中的EPROM存储卡,必须安装FLASH文件系统(仅适用于PG 720、PG 740和PG 760)。当安装STEP 7标准软件包时,EPROM驱动程序和Flash文件系统作为选件提供。如果使用PC,则需要外部编程器来保存到EPROM存储卡。
也可以在以后安装驱动程序。为此,通过开始 > Simatic > STEP 7 > 存储卡参数分配或通过控制面板(双击"存储卡参数分配"图标)调用相应的对话框。

保存在存储卡上
要将块或用户程序保存到存储卡,请执行如下操作:
1.   在编程设备的插槽中插入存储卡。
2.   通过下列方式打开"存储卡"窗口:
§ 单击工具栏中的"存储卡"按钮。如果必要,使用菜单命令视图 > 工具栏激活工具栏。
§ 也可以选择菜单命令文件 > S7存储卡 > 打开。
3.   打开或激活下列窗口之一,以显示想要保存的块:可以有下列窗口:
§ 项目窗口,"在线"视图
§ 项目窗口,"离线"视图
§ 库窗口
§ "可访问节点"窗口
4.   选择"块"文件夹或各个块,并将它们复制到"S7存储卡"窗口。
5.   如果块已存在于存储卡上,会显示出错消息。这种情况下,擦除存储卡的内容,并重复从步骤2开始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