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失步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6-03-10):
         如果你确认你机床的步进电机是否失步,你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检测。
         先解释一下失步这个词。一般的电机都是三相六拍、五相十拍这两种。大家是否注意到了,三相六拍的控制器有三只LED,五相十拍的有五只LED。
    三相:电机三组绕阻,也就三条线。六拍:三只LED,循环了两次才回到起始状态。三相的的三只LED灯每闪动一只,步进电机也就步进了0.1丝,轮换着闪动两圈也就是0.6丝。
    一般电机失步都是缺少了其中一相或者两相,也就是说有一只的线路坏了(至于是电机还是控制器坏就要查了)。  这时候我们可以让电机单步地执行,也就是每步以0.1丝前进,每走一步我们都用手去摇动一下电机,看看是否在锁定状态.如果哪只LED亮的时候而电机没在锁定状态就哪条线路有问题,你可以查遍跟这条线路有关联的。
     先从机床入手:
     关掉所有电源,拆开机床跟控制器相连的接口,找出这三条线,再找出那条24V的电源线。将万用表打至电阻挡,将这三条跟24V线一一对量。正常状况下应该有8.5欧姆左右的电阻,也有的电机电阻有大小的,总之哪条线如果电阻跟其他的不对的.就那条线有可能有问题了。
     如果电机方面检测的结果都是对的,你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去检测控制器方面的。
     如果检测的结果是电机有问题,就沿着你检测出的这条线去检测电机。如果你比较幸运,是线断了话,接上就可以了,不幸运的话就得换电机了。
     如果是控制器方面的问题,你也沿着检测出的这条线一直往上查.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