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6-03-10):
       某台设备的工控机与PLC通讯失败,具体故障现象:在工控机上能够发送程序到PLC,能够传送到控制柜上的温度压力控制仪表,但是工控机上的手动控制界面里的操作设备的指令都失灵,也就是说在工控机上不能控制设备,同时电气控制柜上的设备控制按钮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故障会出现在哪些部分?

       1.首先工控机上能够发送程序到PLC,能够传送到控制柜上的温度压力控制仪表,说明PLC运行正常,工控机与PLC通讯保持畅通,

       2.电气控制柜上的设备控制按钮可以正常使用,也说明PLC运行正常,电气控制柜上的各种按钮开关与与PLC通讯保持畅通,这部分没有问题,

       3.工控机上的手动控制界面里的操作设备的指令都失灵,问题在于:
.
        你的操作方式是否正确,如手动时,系统禁止自动,或者自动方式下,又禁止手动,
.
        工控机上的按钮开关与PLC通讯保中断,工控机上的按钮开关的电缆端子与PLC的SM模块的输入输出连接可能断开,
.
        工控机上的按钮开关的+24VDC电源线断开,导致所有信号中断,

        4.可以在PLC的输入输出信号状态表中监控工控机上的按钮开关的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所有信号都为“0”,可以更换一块与工控机上的按钮开关连接的PLC的 SM输入模块,再观察,

       5.如果以上正常,可以将PLC复位,再重新启动,再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