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流、过载故障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6-03-10):
  变频器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变频器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