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电机停车时要满足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靠变频器自己制动的,是不是靠IGBT反并联的二级管把电机发的电整流到直流母线,也就是说只有电机发的电整流后大于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才能传到直流侧,而这时制动电阻消耗掉直流侧的电压,使电机回馈到直流侧的电压大雨母线上的,才使电气制动完成.
 如果说制动电阻断了,是不是只有电机整流的电压大于母线上电压(220V*2.34=515V)才能回馈,电机额定转速不考虑损耗发电产生的峰值电压为380V*1.414=537V,制动时速度较低,电机发电产生的峰值电压要小于515V,是不是不能回馈制动了?

答:制动应该分为能耗制动和回馈制动。动力制动属于能耗制动的一种。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方法也属于能耗制动。把制动能量回馈到电网的方式属于回馈制动,是最环保和节能的。
不管是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还是回馈制动,都是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的时候开始工作的。这个时候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如果使用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当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一个阀值(由制动单元决定,一般为整流电压的1.7倍以上,一般可以有一个低阀值和高阀值的简单调节)时,制动单元的IGBT导通,接入制动电阻,是能量消耗到制动电阻上。而回馈制动有的使用一组可控硅作为回馈桥,有的是可控硅回馈桥+自耦变压器的方式,最好的是现在使用IGBT回馈桥的方式,这样在回馈过程中当电网进线电压出现瞬时的波动时,不会出现逆变颠覆,烧坏熔断器。

网友A(2017-06-15):
动力制动属于能耗制动的一种。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方法也属于能耗制动。把制动能量回馈到电网的方式属于回馈制动,是最环保和节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