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断路的原因及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10):
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断路则电动机不能启动,三相电流不平衡,有异常噪声或振动大,温升超过允许值或冒烟。     绕组断路是由于焊接不良或使用腐蚀性焊剂,焊接后又未清除干净,就可能造成壶焊或松脱;受机械应力或碰撞时线圈短路、短路与接地故障也可使导线烧毁,在并烧的几根导线中有一根或几根导线短路时,另几根导线由于电流的增加而温度上升,引起绕组发热而断路。一般分为一相绕组端部断线、匝间短路、并联支路处断路、多根导线并烧中一根断路、转子断笼。

    产生原因    1、在检修和维护保养时碰断或制造质量问题。
    2、绕组各元件、极(相)组和绕组与引接线等接线头焊接不良,长期运行过热脱焊。
    3、受机械力和电磁场力使绕组损伤或拉断。
    4、匝间或相间短路及接地造成绕组严重烧焦或熔断等。

    处理方法    1、断路在端部时,连接好后焊牢,包上绝缘材料,套上绝缘管,绑扎好,再烘干。
    2、绕组由于匝间、相间短路和接地等原因而造成绕组严重烧焦的一般应更换新绕组。
    3、对断路点在槽内的,属少量断点的做应急处理,采用分组淘汰法找出断点,并在绕组断部将其连接好并绝缘合格后使用。
    4、对笼形转子断笼的可采用焊接法、冷接法或换条法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