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在动态数码显示电路中的设计

楼主(2016-03-10):
  1. 实验任务

  如图所示,P0 端口接动态数码管的字形码笔段,P2 端口接动态数码 管的数位选择端,P1.7 接一个开关,当开关接高电平时,显示“12345”字 样;当开关接低电平时,显示“HELLO”字样。

  2. 电路原理图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0.0/AD0-P0.7/AD7 用8 芯排线连接到“动 态数码显示”区域中的a-h 端口上;

  (2.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2.0/A8-P2.7/A15 用8 芯排线连接到“动态 数码显示”区域中的S1-S8 端口上;

  (3.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7 端口用导线连接到“独立式键盘”区域 中的SP1 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动态扫描方法

  动态接口采用各数码管循环轮流显示的方法,当循环显示频率较高时,利用人眼 的暂留特性,看不出闪烁显示现象,这种显示需要一个接口完成字形码的输出(字 形选择),另一接口完成各数码管的轮流点亮(数位选择)。
  (2. 在进行数码显示的时候,要对显示单元开辟8 个显示缓冲区,每个显示缓 冲区装有显示的不同数据即可。
  (3. 对于显示的字形码数据我们采用查表方法来完成。
  5. 程序框图

  6. 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JB P1.7,DIR1

  MOV DPTR,#TABLE1

  SJMP DIR

  DIR1: MOV DPTR,#TABLE2

  DIR: MOV R0,#00H

  MOV R1,#01H
  NEXT: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MOV P2,A
  LCALL DAY

  INC R0
  RL A
  MOV R1,A

  CJNE R1,#0DFH,NEXT
  SJMP START
  DAY: MOV R6,#4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RET
  TABLE1: DB 06H,5BH,4FH,66H,6DH
  TABLE2: DB 78H,79H,38H,38H,3FH
  END
  7. C 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06,0x5b,0x4f,0x66,0x6d};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0x78,0x79,0x38,0x38,0x3f};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0xfe;
  for(i=0;i<5;i++)
  {

  if(P1_7==1)

  {
  P0=table1[ i];

  }
  else

  {

  P0=table2[ i];
  }
  P2=temp;

  a=temp<<(i+1);

  b=temp>>(7-i);
  temp=a|b;
  for(a=4;a>0;a--)
  for(b=248;b>0;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