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控制电动机启动、反转、点动、调速

楼主(2016-03-10):
一、利用变频的操作面板和相关参数设置,即可实现对变频器的某些基本操作如正反转、点动等运行。变频器面板的介绍及按键功能说明、具体参数号和相应功能参照系统手册。
MM440在缺省设置时,用BOP控制电动机的功能是被禁止的。如果要用 BOP 进行控制,参数 P0700应设置为 1,参数 P1000 也应设置为 1。用基本操作面板(BOP)可以修改任何一个参数。修改参数的数值时,BOP有时会显示“busy”,表明变频器正忙于处理优先级更高的任务。下面就以设置P1000=1的过程为例,来介绍通过基本操作面板(BOP)修改设置参数的流程。
操作步骤BOP显示结果
1键,访问参数
2键,直到显示P1000
3键,直到显示in000,即P1000的第0组值
4键,显示当前值2
5键,达到所要求的值1
6键,存储当前设置
7键,显示r0000
8键,显示频率

二、按系统要求如图所示接线,检查电路正确无误后,合上主电源开关QS。

三、参数设置
(1)设定P0010=30和P0970=1,按下P键,开始复位,复位过程大约3min,这样就可保证变频器的参数回复到工厂默认值。
(2)设置电动机参数,为了使电动机与变频器相匹配,需要设置电动机参数。电动机参数设置见表。电动机参数设定完成后,设P0010=0,变频器当前处于准备状态,可正常运行。
参数号出厂值设置值说明
P000311设定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1001快速调试
P010000功率以KW表示,频率为50Hz
P0304230380电动机额定电压(V)
P03053.251.05电动机额定电流(A)
P03070.750.37电动机额定功率(KW)
P03105050电动机额定频率(Hz)
P031101400电动机额定转速(r/min)

(3)设置面板操作控制参数,见下表。

参数号出厂值设置值说明
P000311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1000正确地进行运行命令的初始化
P000407命令和数字I/O
P070021由键盘输入设定值(选择命令源)
P000311设用户访问级为标准级
P0004010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0021由键盘(电动电位计)输入设定值
P108000电动机运行的最低频率(Hz)
P10825050电动机运行的最高频率(Hz)
P000312设用户访问级为扩展级
P0004010设定值通道和斜坡函数发生器
P1040520设定键盘控制的频率值(Hz)
P1058510正向点动频率(Hz)
P1059510反向点动频率(Hz)
P1060105点动斜坡上升时间(s)
P1061105点动斜坡下降时间(s)

四、变频器运行操作
(1)变频器启动:在变频器的前操作面板上按运行键 ,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升速,并运行在由P1040所设定的20Hz频率对应的560r∕min的转速上。
(2)正反转及加减速运行:电动机的转速(运行频率)及旋转方向可直接通过按前操作面板上的增加键∕减少键(▲/▼)来改变。
(3)点动运行:按下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点动键,则变频器驱动电动机升速,并运行在由P1058所设置的正向点动10Hz频率值上。当松开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点动键,则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降速至零。这时,如果按下一变频器前操作面板上的换向键,在重复上述的点动运行操作,电动机可在变频器的驱动下反向点动运行。
(4)电动机停车:在变频器的前操作面板上按停止键,则变频器将驱动电动机降速至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