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测试过程中异常情况的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6-03-10):
  绝缘电阻测试  绝缘电阻测试是检查变压器绝缘状况的通用办法。一般对绝缘受潮及局部缺陷(如瓷件破裂)均能有效地查出。当绕组对地绝缘较低或为零时,不能轻易判断受潮而确定不合格。
  1)要检查该拆除的外引线是否全部拆除(特别是中性线)。
  2)测量方法是否得当(表计接线是否正确),指针是否稳定,引线与外壳是否搭接等。
  3)检查绝缘瓷件表面是否潮湿脏污,是否破损,有无放电痕迹。
  4)检查变压器本体密封是否良好,有无渗漏现象,如渗漏发生在套管处,很有可能导杆压接螺丝松动,胶垫气隙渗入,造成套管内受潮,导致导电杆与本体外壳绝缘水平下降或阻值为零。
  5)检查拆接引线时,使导电杆因转动而移位,致使带电部位与外壳安全距离小或搭接,也会造成绝缘水平下降或阻值为零。
  经以上几点检查处理后,如果阻值仍然偏低,说明绕组确实受潮,确定不合格,应拆下来进行绝缘油耐压试验和换滤油及对器身进行干燥处理。
    直流电阻测试
 直流电阻的测量,是检查绕组焊接质量和绕组有无匝间短路;分接开关位置是否良好及其实际位置与指示是否相符;引出线有无断裂、松动;多股并绕的绕组有无断股等现象。直流电阻的测量是变压器在大修、预试和改变分接开关位置后必不可少的试验项目,也是故障后的重要检查项目。因此,该项试验必须精心操作,尽量减少测量误差。
  规程规定,1600KVA以上的变压器,相间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2%,线间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16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相间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4%,线间电阻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2%;测得的相间差比以前相应部位测得的相间差比较其变化也不应大于2%。
  当直流电阻测得的阻值超标时:
  1)要首先考虑有无测量误差(如外引线是否有连接,试验引线是否过长或太细,接触是否良好等)。
  2)直流电阻阻值受温度影响较大,所以,必须换算至同一温度(一般以20℃为准,R20=(T+20)/(T+t),T铜=235)进行对比、且一般以上层油温为依据。
  3)目前使用的三相变压器,高压绕组采用Y形接线,阻值超标时,也可按下列公式将线电阻换算成相电阻[RA=(RAB+RAC-RBC)/2,RB=(RAB+RBC-RAC)/2,RC(RBC+RAC-RAB)/2],以便找出缺陷相。
  4)分接开关接触不良,造成阻值偏高较为普遍,如开关不清洁电渡脱落、弹簧压力不足、受力不均、以及过电压时触点有积碳等,都将会造成阻值偏高。这时,应将分接开关盖打开,往返转动几次,一般可消除。
  经以上检查处理后仍超标时,说明内部故障,很有可能是绕组与引线虚焊、脱焊、断线等,或层间短路,或绕组烧毁。现场无法处理,需进行吊芯大修。

  测量泄漏电流
 泄漏电流测试的作用和测量绝缘电阻极其相似,是检查变压器绝缘状况的通用办法。一般对绝缘受潮及局部缺陷(如瓷件破裂)均能有效地查出。而且其比绝缘电阻测量灵敏度高,当绝缘受潮或有缺陷时,电流随加压时间下降比较慢,最终达到的稳态值也较大,即绝缘电阻较小,它能有效发现其它试验项目所不能发现的变压器局部缺陷。泄漏电流较大时,应进行综合分析,在排除了高压引线对地泄漏电流的影响,表面泄漏电流的影响,温度的影响,加压速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后,进行认真、全面的分析,采取同类设备横向比较,同一设备纵向比较,对变压器的绝缘状况进行合理的分析判断。
  发现确系变压器本身受潮引起的时,应拆下来进行绝缘油耐压试验和换滤油及对器身进行干燥处理。
  电力变压器规定预防性测试3年一次,结合变压器大小修,对变压器进行绝缘监督,测试人员在进行预防性试验时必须按规程要求作好记录,放入该变压器的绝缘监督档案之中。

 接地装置测试
  规程规定,1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Ω;100KVA以下的变压器$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
  当测试中,表计不稳定时,主要是外界干扰所致,如附近有感应电、高压放电等都将会影响表计的摆动,这时,应改变测量位置、或改变几种转速以免除外界干扰的影响。当接地阻值偏高时:
  1)检查表计接线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
  2)检查电位探针插入的是否合理;
  3)电流极和电压极的布线尽量垂直于线路或接地体方向;
  4)接地机的引线和接地机本体分别测试(将接地引下线从变压器低压N线端子端子DJ623-8拆下)对夹线处进行打磨、使其接触良好,很多阻值偏高均发生在此处,由于年久失修、气候变化等,造成接地机与上引线接触处腐蚀、氧化,阻值相差悬殊,起不到安全保护作用,在进行预试时,保证其良好接触。经以上检查处理后,阻值仍偏高,方可确定不合格,要及时处理或更换。
  电力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配电变压器的小修周期是每年一次,预防性测试也可利用这个周期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长期以来行成的对配电变压器(小车不倒只管推)的习惯,即:配变只要有油,只要能供电,就放心大胆使用,直至喷油烧毁时才考虑进行检查鉴定更换。必须强调的是,测试人员在进行预防性试验时必须按规程要求作好记录,放入该变压器的技术档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