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测量电流来判断仪器的故障方法

楼主(2016-03-10):
 在修理仪器的过程中,有时除检查电压外,还需要通过检查电于管的工作电流来判断电路的工作状态。  检查电流比检查电压要麻烦坠需要将电路断开后串人电流表,这是一种直接测量法。如果不断开电路,亦可采用间接测量法。例如直接测量阴极电阻上的电压队用该电压降除以阴极电阻值就可得出近似的电流值了。测量出或计算出电流值后,就可以和仪器正常工作状态时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判断故障。例如,阳极直流电压正常而无阳极电流,原因多半是阳极或阴极电路内有断路、电子管断极、灯丝断、管座接触不良和固定既偏压超过截止由如阳极电流太小,则表示阳极或阴极电路中电阻变值、电子管衰老、固定栅偏压过大,如阳极电流太九则多半是由于阳极或阴极负载电阻短路或变值、电子管真空度低、电子管碰极或漏电、固定栅偏压过小甚至没有、阻容阅合电容漏电、自给栅偏压电路的阴极电容击穿等造成的。
  对晶体管电流的测量也可采用直接测量与间接测旦两种方法。在间接测量昧先测出发射极的电压降,再将电压除以发射极电阻,就得到发射极电流。因为晶体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是近似相等的,所以算出了发射极电流,也就知道了集电极电流。根据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根据上述方法判断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