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异地电动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6-03-10):
本例介绍一款多点控制电动机电路,它由刀开关Q、熔断器FUl、FU2、起动按钮Sl、S3、S5、停止按钮S2、叫、S6、交流接触器KM和热继电器KR组成,如图4-115所示。

电动忧M的主回路由Q、FUl、KM的常开触头KMl和KR的热元件组成;控制回路由FU2、Sl-S6、KM的线圈、KM的常开辅助触头KM2和KR的常闭触头组成。
电路安装时,将S1和S2、S3和S4,S5和S6分别安装在3个控制地点。在第1个控制地点按一下Sl,KM即通电吸合,其常开触头接通,M起动运转;再按一下S2,KM释放,M停止运行。同理,在第2个控制地点按动S2或在第3个控制地点按动S5,均会使KM吸合,M起动运转;按动S4或S6,同样会使KM释放,M停止转动。这样就实现了电动机的3地控制。
要想增加新的控制地点,只要并接常开控制按钮和串接常闭控制按钮即可。
元器件选择
S1-S6均选用LAl8-LA20系列的撒压式按钮。
Q、FUl、KM和KR应根据M的实际功率合理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