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的错误接线及其后果分析

楼主(2016-03-10):
保护器错误接线种类,及其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整理分析如下,
一、漏电保护器并联(如图1)

出现保护器并联的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个别工程用电量大,暂时买不到额定电流与之匹配的保护器;二是大容量的保护器价格高,而使用小容量的保护器并联,费用则相对较低。

后果分析:首先,保护器并联接线时·,两个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不可能绝对相等,跳闸的时间就会有先有后,从而导致动作时间延长。其次,在并联接线状态下,当一个保护器失灵时,系统将无法保证安全。当系统漏电时,虽然一个保护器动作了,而失灵的保护器不跳闸,主回路仍然带电,起不到保护作用。另外,由于工作零线混用,会引起误跳闸现象。

二、工作零线断线(如图2)

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现象。当工作零线在电源侧断线时,保护器的负荷侧零线将会带电。一是因为220V的电源会通过放大器的电源串到零线上使零线带电;二是如果保护器带有单相负荷,电源会通过负载串到零线上,对用电人员造成人身伤害。三是由于零线断线,放大器无工作电源,当回路发生漏电时,无法跳闸。

三、工作零线端子代替相线端子使用(如图3)

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原来的漏电保护器触头或端子,有一相因负荷过大或接触不良被烧坏,操作人员违章作业将相线接在零线端子上,违章使用。

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是:①用电设备将会有一相长期带电(如图3中的C相)。因为工作零线在经过漏电保护器内部时,没有设置断开触点,进出端子是直接联通的。②漏电保护器为220V跳闸电源时,会将放大器烧坏;漏电保护器为380V跳闸电源时,可能会因缺一相电而无法跳闸。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使漏电保护器的保护功能失灵。③检修设备时,可能会因有一相电源断不开而出现触电事故。

四、工作零线不接,进出线端子悬空(如图4)

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对焊机的漏电保护器上。由于电流很大,把电缆芯线两根并一根,造成芯线数量不够,就把工作零线省了。如果保护器内部放大器用的是相线与工作零线间的电源,不接零就没有220V跳闸电源,漏电保护器不起作用。

五、工作零线接地(设备外壳,如图5)

四极漏电保护器带有单相荷载时,如果工作零线接地或接设备外壳,工作电流就会有一部分沿着接地点流出,而不经过零序互感器回流。零序互感器会检测出这部分流人接地点的电流,并驱动跳闸机构切断回路电源,这样就造成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产生误动作。

六、保护零线当工作零线使用(如图6)

在正常情况下,保护零线是没有电流通过的(泄漏电流忽略不计)。如果在四极漏电保护器系统中有单相荷载,而且跨接在相线与保护零线之间,单相设备一启动,漏电保护器就会跳闸,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图6中标出的电流方向,单相荷载为“漏电电流”提供了一个通路。

七、保护零线不与变压器中性点连接(如图7)

图7中的“保护零线"PE实际上是保护接地。这种情况常出现在总配电箱的漏电保护器前端。当施工现场电源变压器与其他用户共用时,其他用户没有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进入施工现场总配电箱的电缆,在总箱漏电保护器前端,零线应分为两根,其中,一根做保护零线PE,另一根进入总箱漏电保护器,从总箱漏电保护器出来就成为工作零线。按照图7的接线,如果与其他用户共用一个低压系统,就造成了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零的违章现象,这是《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第4.1.3条所明令禁止的。原因是“PE”在漏电保护器的前端没有与零线连接而只做了接地,“PE”是假的。

八、保护器部分输出线与其他线路混用(如图8)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非电工人员乱接电线。分析:(1)保护器输出的相线与非本保护器输出的工作零线组成的单相220V电源,只要有负载电流流过,保护器就会跳闸,造成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还会影响到与其相关的保护器。(2)如果负载能工作,说明保护器已经失灵,不起保护作用了。

九、相线缺相不接(如图9)

对焊机、电焊机电源为两相380V,有一相端子不用就被省略了。当保护器内部工作电源为380V时,就可能有一端正巧接在被省略的电源线上,会造成跳闸回路无工作电源,使保护器失灵。
漏电保护器是保证施工现场用电安全的重要装置,必须正确接线,保持其灵敏可靠。以上列举的错误接线方法是我们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实例,仅有四根进线的保护器,发现的错误接线就达九种之多。相关工作人员在掌握漏电保护器原理和使用方法的同时,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对施工临时用电进行监督管理,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