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故障检修的一般步骤、技巧和方法

楼主(2016-03-10):
一、电气故障检修的一般步骤
(1)观察和调查故障现象:电气故障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一类故障可能有不同的故障现象,不同类故障可能有同种故障现象,这种故障现象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给查找故障带来复杂性。但是,故障现象是检修电气故障的基本依据,是电气故障检修的起点,因而要对故障现象进行仔细观察、分析,找出故障现象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方面,搞清故障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
(2)分析故障原因一初步确定故障范围、缩小故障部位: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是电气故障检修的关键。分析的基础是电工电子基本理论,是对电气设备的构造、原理、性能的充分理解,是电工电子基本理论与故障实际的结合。某一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重要的是在众多原因中找出最主要的原因;
(3)确定故障的部位一判断故障点:确定故障部位是电气故障俭修的最终日纳和结果。确定故障部位可理解成确定设备的故障点,如短路点、损坏的元器件等,也可理解成确定某些运行参数的变异,如电压波动、三相不平杨等。确定故障部位是在对故障现象进行周密的考察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采用下面将要介绍的多种手段和方法。
在完成上述工作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电气故障检修技巧
(1)熟悉电路原理,确定检修方案:当一台设备的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气设备产生故障的现象、经过、范围、原因.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具体电路.弄清电路中各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结合实际经验,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一个科学的检修方案。
(2)先机损,后电路:电气设备都以电气一机械原理为基础,特别是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子在功能上有机配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往往机械部件出现故陋,影响电气系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因此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全部都是电气本身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部件发生故障所造成的。因此先检修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部分的故障,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先简单,后复杂:检修故障要先用最简单易行、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去处理,再用复杂、精确的方法。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
(4)先检修通病、后玫疑难杂症: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积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快速排除.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围,提高检修速度。
(5)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完成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及指示灯。内部是指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制电路板、元器件及各种连接导线。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旅钮、按钮等调试检查,缩小故障范围。首先排除外部部件引起的故障,再检修机内的故障,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拆卸。
(6)先不通电测量,后通电测试:首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然后再在通电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对许多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时,不能立即通电,否则会人为扩大故障范围,烧毁更多的元器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在故障机通电前.先进行电阻测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方能通电检修。
(7)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任何电气系统的公用电路出故障,其能量、信息就无法传送、分配到各具体专用电路,专用电路的功能、性能就不起作用。如一个电气设备的电源出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向各种专用电路传递的能量、信息就不可能实现。因此遵循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的顺序,就能快速、准确地排除电气设备的故障。
(8)总结经验.提高效率:电气设备出现的故障五花八门、干奇百怪。任何一台有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完,应该把故障现象、原因、检修经过、技巧、心得记录在专用笔记本上,学习掌握各种新型电气设备纳机电理论知识、熟悉其工作原理、积累维修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具体故障具体分析,才能准确、迅速地排除故障。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检修电气故障的行家里手。
三、电气故障检修的一般方法
电气故障检修,主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具体故障作具体分析,但也必须事根本的检修方法。
(1)直观法
通过“问、看、听、模、闻”来发现异常情况,从而找出故障电路和故障所在部位。
①问:向现场操作人员了解故障发生前后的情况。如故障发生前是否过载、频繁启动和停止;故障发生时是否有异常声音相振动、有没有冒烟、冒火等现象。
②看:仔细察看各种电器元件的外观变化情况。如看触点是否烧融、氧化,熔断器熔体熔断指示器是否跳出,热继电器是否脱扣,导线和线困是否烧焦,热继电器整定值是否合适.瞬时动作整定电流是否符合要求等,
③听:主要听有关电器在故障发生前后声音有否差异。如听电动机启动时是否只“嗡嗡”响而不转;接触器线圈得电后是否噪声很大等。
④摸:故障发生后,断开电源,用手触摸或轻轻推拉导线及电器的某些部位,以察觉异常变化。如模电动机、自锅变压器和电磁线图表面,感觉湿度是否过高;轻拉导线,看连接是否松动;轻推电器活动机构,看移动是否灵活等。
⑤闻:故障出现后,断开电源,将鼻子靠近电动机、自福变压器、继电器、接触器、绝缘导线等处,闻闻是否有焦味。如有焦味,则表明电器绝缘层己被烧坏,主要原因则是过载、短路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等故障所造成。
发生故障时,根据电气设备所处的状态进行分析的方法.称为状态分析法。电气设备的运行过程总可以分解成若干个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也可称为状态。任何电气设备都处在一定的状态下工作,如电动机工作过程可以分解成启动、运转、正转、反转、高速、低速、制动、停止等工作状态。电气故障总是发生于某一状态.而在达一状态中,各种元件又处于什么状态,这正是分析故障的重要依据。例如.电动机启动时,哪些元件工作,哪些触点闭合等,因而检修电动机启动故障时只需注意这些元件的工作状态。
状态划分得超细,对检修电气故障越有利。对一种设备或装置,其中的部件和零件可能处于不同的运行状态,查找其中的电气故障时必须将各种远行状态区分清楚。以图1.2.1所示的电气装置为例,各部件虽然只有工作和不工作、接通和断开两种工作状态,但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交流接触器KM1控制交流接触器KM2的吸合线圈,而交流接触器KM1的工作状态由按钮SB1、SB2控制。SB2断开,KMl断开,但SB2闭合,KM1不一定闭合;SB1闭合,KM1工作,但SB1再断开,KM1由其自身的捕助触点自锁而不断开。如果用“0”和“1”代表SB1、SB2、KMl的“断开”和“接通”状态,则其关系如图1.2.2所示。其中SB1经常处于断开状态,按下SB1时(只在瞬间),SB1闭合,KMl工作;SB2经常处于接通状态,按下SB2时(只在瞬间),SB2断开,KM1断开。假如交流接触器KM1不能断开.即交流接触器KM2出现由合闸状态到跳闸状态变化的故障,则可对相关的KM1、KM2、SB1、SB2各部件的工作状态进行分析,找出故障的原因。这是一种通过对设备或装置中各元件、部件、组件工作状态进行分析,查找电气故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