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典型主线路介绍

楼主(2016-03-10):
在分析变频器的故障时,有时如果知道变频器的电路原理,可以能更好地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
主电路如图1所示:

一、交-直变换部分
  1、VD1~VD6组成三相整流桥,将交流变换为直流。
  如三相线电压为UL,则整流后的直流电压UD为:
  UD=1.35UL
  2、滤波电容器CF作用:
  (1)滤除全波整流后的电压纹波;
  (2)当负载变化时,使直流电压保持平衡。
  因为受电容量和耐压的限制,滤波电路通常由若干个电容器并联成一组,又由两个电容器组串联而成。如图中的CF1和CF2。由于两组电容特性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每组电容组上并联一个阻值相等的分压电阻RC1和RC2。
  3、限流电阻RL和开关SL
  RL作用:变频器刚合上闸瞬间冲击电流比较大,其作用就是在合上闸后的一段时间内,电流流经RL,限制冲击电流,将电容CF的充电电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SL作用:当CF充电到一定电压,SL闭合,将RL短路。一些变频器使用晶闸管代替(如虚线所示)。
  4、电源指示HL
  作用:除作为变频器通电指示外,还作为变频器断电后,变频器是否有电的指示(灯灭后才能进行拆线等操作)。
二、能耗电路部分
  1、制动电阻RB
  变频器在频率下降的过程中,将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回馈的电能将存贮在电容CF中,使直流电压不断上升,甚至达到十分危险的程度。RB的作用就是将这部分回馈能量消耗掉。一些变频器此电阻是外接的,都有外接端子(如DB+,DB-)。
  2、制动单元VB
  由GTR或IGBT及其驱动电路构成。其作用是为放电电流IB流经RB提供通路。
三、直-交变换部分
  1、逆变管V1~V6
  组成逆变桥,把VD1~VD6整流的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这是变频器的核心部分。常用的逆变管见:《变频器常用的逆变管》。
  2、续流二极管VD7~VD12
  作用:(1)电机是感性负载,其电流中有无功分量,为无功电流返回直流电源提供“通道”;
  (2)频率下降,电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时,再生电流通过VD7~VD12整流后返回给直流电路;
  (3)V1~V6逆变过程中,同一桥臂的两个逆变管不停地处于导通和截止状态。在这个换相过程中,也需要VD7~VD12提供通路。
四、缓冲电路
  缓冲电路如图2所示。

  逆变管在导通和判断的瞬间,其电压和电流的变化率是比较大的,可能全逆变管受到损害。因此,每个逆变管旁边还就接入缓冲电路,其作用就是减缓电压和电流的变化率。
  1、C01~C06
  逆变管V1~V6每次由导通到截止的判断瞬间,集电极C和发射极E间的电压将迅速地由0V上升为直流电压UD。过高的电压增长率将导致逆变管的损坏。C01~C06的作用就是减小逆变管由导通到截止时过高的电压增长率,防止逆变损坏。
  2、R01~R06
  逆变管V1~V6由导通到截止的瞬间,C01~C06所充的电压(等于UD)将V1~V6放电。此放电电流的初值很大,并且叠加在负载电流上,导致逆变管的损坏。R01~R06的作用就是限制逆变管在导通瞬间C01~C06的放电电流。
  3、VD01~VD06
  R01~R06的接入,又会影响到C01~C06在V1~V6关断时减小电压增长率的效果。VD01~VD06接入后,在V1~V6关断过程中,使R01~R06不起作用;而在V1~V6接通过程中,又迫使C01~C06的放电电流流经R01~R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