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选型与安装常见问题

楼主(2016-03-11):
压力传感器选型与安装直接关乎到压力测量的准确性,所以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下面总结了压力传感器选型的一些常见问题和安装注意事项,为正确使用压力传感器做好基础。
  压力传感器选型常见问题
  压力传感器超时工作后需要保持稳定度
  大部分压力传感器在经过超额工作后会产生"漂移",因此很有必要在购买前了解传感器的稳定性,这种预先的工作能减少将来使用中会出现的种种麻烦。
  压力传感器的封装
  压力传感器的封装,往往容易忽略是它的机架,然而这一点在以后使用中会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在选购压力传感器时一定要考虑到将来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湿度如何,怎样安装传感器,会不会有强烈的撞击或振动等。
  压力传感器要测量什么样的压力
  先确定系统中测量压力的最大值,一般而言需要选择一个具有比最大值还要大1.5倍左右的压力量程的传感器。这主要是在许多系统中,尤其是水压测量和加工处理中,有峰值和持续不规则的上下波动,这种瞬间的峰值能破坏压力传感器。持续的高压力值或稍微超出传感器的标定最大值会缩短传感器的寿命,这样做还会使精度下降。于是可以用一个缓冲器来降低压力毛刺,但这样会降低传感器的响应速度。所以在选择压力传感器时要充分考虑压力范围、精度与其稳定性。
  选择怎样的励磁电压
  输出信号的类型决定选择怎么样的励磁电压。许多变送器有内置的电压调节装置,因此其电源电压范围较大。有些压力传感器是定量配置,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因此,工作电压决定是否采用带有调节器的传感器,选择传送器时要综合考虑工作电压与系统造价。
  是否需要具备互换性的压力传感器
  确定所需的压力传感器是否能够适应多个使用系统。一般来讲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于OEM产品。一旦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那么客户用来校准的花销是相当大的。如果产品具有良好的互换性,那么即使改变所用的变送器也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效果。
  什么样的压力介质
  黏性液体、泥浆会堵上压力接口,溶剂或有腐蚀性的物质会不会破坏压力传感器中与这些介质直接接触的材料。以上这些因素将决定是否选择直接的隔离膜及直接与介质接触的材料。
  压力传感器的温度范围
  通常一个压力传感器会标定两个温确段,其中一个温度段是正常工作温度,另外一个是温度补偿范围,正常工作温度范围是指传感器在工作状态下不被破坏的时候的温度范围,在超出温度补偿范围时可能会达不到其应用的性能指标。
  温度补偿范围是一个比工作温度范围小的典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作传感器肯定会达到其应有的性能指标。温度变从两方面影响着其输出,一是零点漂移,二是影响满量程输出。
  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mV、V、mA及频率输出数字输出,选择怎样的输出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传感器与系统控制器或显示器间的距离,是否存在"噪声"或其他电子干扰信号,是否需要放大器,放大器的位置等。对于许多传感器和控制器间距离较短的OEM设备采用mA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最为经济而有效的解决方法。
  压力传感器安装注意事项
  压力传感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考虑下列情况:
  1.防止压力传感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传感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压力传感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7.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压力传感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8. 测量液体压力时,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9.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压力传感器壳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