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流器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3-11):
变流器是电子电位差计的关键部件,共作用如同人体的心脏一样重要,它工作的正常与否,对仪表整机的各项技术条件影响很大.变流器通常发生的故障是触头、触针表面泊有污物、灰尘或衬磨损,产生接触不良,使触头与触针的接触电阻增大,因而在直流变交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压降损失,最后导致仪表灵敏度降低,甚至不能工作.所以,对于有故障的变流器以及存放时间过长和进行周期捡定的仪表上的变流器,都应该进行严格检验,认真修理,妥善排除故障.

用示波器检验变流器,常会发现如下几种故障波形:

1.波形不对称;如图5—10所示.该现象是由虫流器中间动触头与左、右静触针接触的时间(分别以tA和tB表示) 相差甚大造成的.

2.动触头与左、右静触针二者同时接通成同时不接通的时间过长,即t1+t2的时间过长,如图5—11所示.

3.变流器动触头振动时,只与一侧静触针间断接触,而与另一侧静触针始终处于断开的状态,这时的波形如图5—12(a)或(b)所示.

原因是左右两个静触针的间距调节得过小或过大,造成功触头左右振动时与两侧静触针总是处于接通或断开的状态.

5.如果动触头和静触针的接触面严重磨损或表面沾有污物、灰尘时,就会使动触头与左、右静触针在相接触或断开的一瞬间出现火花放电或其它接触不良现象.这时将会出现带有毛刺或断裂的波形,如图5—14(a)或(b)所示.

至于示波器本身扫描线是斜的,当然在屏幕上出现的组交流器变换后的波形也是斜的,如图5—15所示.注意这不能误认为是变流器有故障.

1.路经示被器检验:
如出现图5-14所示的故障波形时,排除的步骤如下:

(1)将有故障的变流器屏蔽罩拆下.注意,大型交流器的罩是用三个埋头螺订固定的;中型交流器的屏蔽罩是用锁紧螺母固定的;小型交流器主屏蔽罩是焊接成半密封状的,只坚将带有弹簧的外屏蔽罩往下按着旋转一个角度,使两侧的调节螺钉露出即可.
(2)将变流器插在如图5—8或图5—9所示的变流器检验仪上,并依照上述操作步骤检验变换后的波形.

(3)装有航空汽油或无水酒精的注射器,并以一定的注射压力冲洗变流器触头和触针的接触面.
2.如果现现图5-10至5-13所示的故障波形时,排除的步骤如下:

(1)用香蕉水成汽油洗掉紧固螺钉上的封漆,但注意不要将漆弄在触头和触针上.
(2)用改锥螺钉适当拧松些,然后再将两侧的调节螺钉同时用改桂微微地拧进或拧出,观察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变化.由于调节两侧调节螺钉时相互间有影响,因此需要多次反复调节,边调边观察示被器屏幕上的波形,直至示波器上出现符合技术条件的正确波形时为止.

(3)调好后,将紧固螺钉拧紧,并用快干漆封住紧固螺钉,罩上屏蔽罩,并紧固好.
(4)上述操作进行完后,变流器先不要取下,将示波器电源和检验仪的直流电源暂时切断(但检验仪仍然接通交流电源),让变流器电老化运行两班.变流器电老化远行时,每隔一定时间接通示波器电源和检验仪的直流电源,待示波器预热10min后,观察示波器屏幕上出现的波形.如果波形还不符合技术条件,那就应该钟对故障现象,重复上述有关操作,直至波形符合技术条件时为止.
(5)最高将变流器激磁电压由6.3v降至5.3v,再用检验仪检查变流器各项技术指标,均应符合技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