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式变压器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11):
1、铁心对地绝缘电阻低?
主要是由于环境空气湿度较大,变压器受潮导致绝缘电阻偏低。解决方法:用碘钨灯放置在低压线圈下连续烘烤12小时,包括铁心、高低压线圈只要是因受潮导致绝缘电阻偏低的,绝缘电阻值都会相应的有所提高。
2、出现铁心对地绝缘电阻为零的情况的原因,应如何解决?
说明金属之间实连接(可能是由于毛刺、金属丝等,被漆带入到铁心上,两端搭接在铁心与夹件之间;底脚绝缘破损造成铁心与底脚相连;有金属物掉入低压线圈内,造成拉板与铁心相连;)。解决方法:用铅丝顺低压线圈铁心级之间的通道往下顺捅,确定无异物后,检查底脚绝缘情况,如果还是无法解决。可以采取以下方法:用电焊机地线端与接地片相连,用焊条点击底脚(电流为250A左右),只一下即可解决问题。
3、交接试验在做工频耐压时为什么有放电声? 存在几种可能,拉板定位于夹件拉紧处放电,可以用铳子在此处铳一下,使拉板与夹件导电良好,问题可以解决;垫块爬电,特别是高压产品(35kV)已产生此现象,对垫块加强绝缘处理;高压缆线与连接点虚接或与分接板、角连接管绝缘距离较近也会产生放电声。加大绝缘距离,重新拧紧螺栓,问题解决。检查高压线圈内壁是否有粉尘颗粒,由于颗粒吸潮,可能造成绝缘降低,而产生放电。
4、送电冲击时,外壳与铺地铁板放电,说明什么?
说明外壳(铝合金)板材之间导通不够良好,属于接地不良。方法:用2500MΩ摇表将板材绝缘击穿或将外壳每个连接部位漆膜刮掉并用铜线连接接地。
5、角接连接管烧毁。

仔细检查高压线圈烧黑部位,用刀或铁片刮掉最黑部位,如果去掉碳黑漏出红漆色,说明线圈内绝缘没有损坏,线圈多半良好。通过测变比来判断线圈是否短路,如果变比正常,说明故障是由外部短路引起的拉弧并将角接管烧毁。6、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标。

用户在做交接试验中,分接头螺栓松动,造成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标或测试方法问题。检查每个分接头内是否有树脂;螺栓连接是否紧固,特别是低压铜排连接螺栓;接触面是否有漆或其他异物,用砂纸把铜头面砂光;改变连接铜管粗细可改变直流电阻值(超标不多);如果差别很大极有可能是分接头虚焊导致短路。
7、现场送电应该注意那些事项?
一般供电局送电5次,也有3次的,送电前检查螺栓紧固情况和铁芯上是否有金属异物;绝缘距离是否符合送电标准;电器功能是否运行正常;连线是否正确;摇各部件绝缘是否符合送电标准;检查器身有无凝露现象;检查外壳有无可使小动物进入的漏洞(特别是电缆进线部位);送电时有无放电声;每次送电声音由大到小,如果声音很大(只限在振动声音情况下)不排除几种可能(1)外壳螺栓松动产生的噪音(特别注意低网);(2)输出电压偏大(大约420V左右),通过调整分接位置解决,如果是428V,将高压分接位置向上调节,放到10500V那一挡(10±2×2.5%/0.4为例),即2——3分接位置(调节分接前用铜丝一端接地,一端放到高压连接电缆露铜部位进行放电后,在调节分接位置)。(3)风机内有异物(小螺栓、钉子等)。
8、变压器噪音是怎样产生的?
变压器在运行中会有“嗡嗡”的响声,这就是噪声。它主要由铁心中铁心片的磁滞伸缩(带气隙铁心还有电磁力)产生的,此外绕组的电磁力及变压器相关附件传递(包括共振)也能引起噪声。

对于现场处理变压器噪音过大的问题,须先认真分析声音的来源,干式变压器通常情况下由本体及外壳共振产生噪音的情况较多,少数情况是由紧固件异常松动产生噪音;针对这两种情况可现场对变压器各紧固件(螺杆、垫块、底脚螺栓、外壳各连接螺栓、风机内掉入异物、风机转子离心摆动、外壳底网掉上螺栓或螺栓松动等)进行全面检查并重新紧固到位,对共振产生的部位进行紧固或加设减振装置(垫胶皮),以此来减小并消除噪音。

9、温控器出现的常见故障有哪些?
(1)一相显示——OP——,说明三相感温探头中一相产生了故障,更换传感电缆。(2)两相温度正常,一相温度偏高,通过温度补偿可解决(输入密码:1008最多20℃)(3)测试跳闸功能:模拟升温时跳闸不动作,可以通过降低设定温度于当前温度高1℃,然后用手捏住感温探头,随温度升高跳闸功能动作,通过万能表观察即可。

10、行程开关失灵或异常动作。

行程开关是在变压器带电运行时,对操作人员进行保护的装置,如变压器带电,在打开任何一扇外壳门时,其行程开关的触头均应立即闭合,使报警回路接通并报警。

13、铜排到铜排或到夹件安全距离为多少?

20mm,如果绝缘距离不够,可以采取螺栓掉头,螺栓截长短(螺栓出扣2——3扣),低电压400V一般有10mm以上可以安全送电。下表为干式变压器的绝缘距离:

  14、运行时温控器会出现哪些故障?如何解决?

温控在运行时可能会出现未超温报警(或超过报警温度不报警),未超温跳闸(或超过跳闸温度不跳闸)等现象。此时需要在变压器停止运行后察看温控器的设定温度值是否准确,测温元件是否准确放置。如不准确则将温控器的设定值重新调整,将温控器的测温元件重新放置。如遇其他情况请与公司客户服务部联系解决。

15、运行时风机会出现哪些故障?如何解决?
在运行时风机可能会出现不工作的现象,此时应检查风机的控制线及电源线是否接入正确,并调整。如为其他情况,请与公司客户服务部联系解决。

16、如何解决通电运行中产品噪音大的问题?
检查铁芯是否夹紧,如未夹紧,则应夹紧铁芯。检查输入电压与对应接线端子是否吻合,,如果输入为10500V,高压侧分接档处于10000V档位处,则会造成噪音偏大。

17、产品在现场进行工频耐压试验时,打不过去,如何解决?
看变压器是否清洁,如不清洁则需清扫干净。检查变压器线圈是否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移位,如移位,则需调正。